[电动] 外面干监控打孔还是轻锤好用啊

楼主(2025-05-09):
以前都是用插电的电锤,重不说,还不好找插座
去年买了超轻电锤后,真香。现在唯一后悔的就是电池买大了,4.0AH的电池和裸机电锤差不多一样重了。早知道买个2.0AH的电池好了,这样可以更轻。
超轻电锤里有威克斯380S,大友5403,还有就是这个大艺6608,最后选了这个最便宜的大艺6608,主要是电池没锁,还便宜。大友电池太贵了,威克士更贵。

网友:
楼主是干大工程的啊,工具趁手,事半功倍哦。

网友:
现在又出来个博世gbh18v-18 轻型电锤,我上周买230到手裸机,感觉比以前买的威克士380s都便宜了,很轻,带减震和那个啥电子陀螺仪自停保护啥的,上手感觉还行,没有博世电池 我用的威克士电池转的。

网友A:
数量少,肯定是无绳方便啊,
工具好用与否,只看工况,合适才是最好用的,你这工况,轻锤轻松拿捏,6mm孔,登高,数量少,可以说这轻锤就是为了这种工况设计的,肯定好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个轻锤,博世刚出的,博世bgh18v-18 ,200出头到手,带电子陀螺仪自停,挺轻的,爬高上低6810孔径轻量家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个轻锤,博世刚出的,博世bgh18v-18 ,200出头到手,带电子陀螺仪自停,挺轻的,爬高上低6810孔径 ...

很轻,不够轻,人家只打6mm,数量还少,其实550电机,12V的就足够了,比你这个轻一倍以上,他的工况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轻,不够轻,人家只打6mm,数量还少,其实550电机,12V的就足够了,比你这个轻一倍以上,他的工况更好 ...

6608大艺  威克士380 基本都在1.2kg左右,确实很轻。不带把手和刻度尺。

博世轻锤18v-18带手柄和刻度尺1.6kg,去掉把手和刻度尺也是1.2公斤左右。重量差不多,挺轻的。博世185是真重 2.3公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轻,不够轻,人家只打6mm,数量还少,其实550电机,12V的就足够了,比你这个轻一倍以上,他的工况更好 ...

实际上偶尔也要打个过墙孔,看我那长最粗的钻头就知道了,虽然打的慢,但是能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少,肯定是无绳方便啊,
工具好用与否,只看工况,合适才是最好用的,你这工况,轻锤轻松拿捏,6mm孔, ...

实际上10年前看起来电动工具太贵了,我都是骑着电瓶车然后用逆变器给插线工具用的,室外还好,主要还是室内不太方便,经常要拖着十几米的插线板。
去年开始我就想着太麻烦重新买个锂电的,还要轻,反正真要大电锤的我插电的带过去好了,最后买了个大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偶尔也要打个过墙孔,看我那长最粗的钻头就知道了,虽然打的慢,但是能打。 ...

对,轻锤就是慢点 如果不拿来一直干活 偶尔用下  过墙孔还是可以的  慢就慢点呗

网友C:
不行的,我也这么考虑过,我电锤电钻都是用的4.0AH,但是卖家说2.0AH的电池带不动大艺660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个轻锤,博世刚出的,博世bgh18v-18 ,200出头到手,带电子陀螺仪自停,挺轻的,爬高上低6810孔径 ...

博世的和妙有的用起来有什么区别?看看值不值得一倍的差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的,我也这么考虑过,我电锤电钻都是用的4.0AH,但是卖家说2.0AH的电池带不动大艺6608 ...

如果自制低内阻电池包也是可以的。一般成品2Ah的电池包输出功率有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入了个轻锤,博世刚出的,博世bgh18v-18 ,200出头到手,带电子陀螺仪自停,挺轻的,爬高上低6810孔径 ...

你是认真的?200出头到手?博世给你干到破产

网友F:
前几天用用大有在24cm混凝土剪力墙钻20mm孔,还算轻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用用大有在24cm混凝土剪力墙钻20mm孔,还算轻松。

这么大的孔,你确定?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大的孔,你确定?

24cm是墙的厚度

网友:
我说的是20mm...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博世的和妙有的用起来有什么区别?看看值不值得一倍的差价。

妙有我买的时候80多用券,打孔的区别68mm肯定没区别10mm的博世快一点点,博世有那个陀螺仪自停和减震,妙有没有,妙有可以用大艺a3电池 这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认真的?200出头到手?博世给你干到破产

对啊  多多等个圈 我是230入手了  我看还有人210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