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挺好个小摩托伪装成了自行车:微软32GB群联2251-09 USB3.0 U盘量产大幅提速

楼主(2025-05-10):
前些日子在闲鱼看到有卖这个微软的二手U盘,群联2251-09,USB3.0 32GB,12块钱一个,看着也不贵,就买个回来尝尝味道。港真,这U盘是真的新,嘎嘎新那种,壳子表面一点划痕都没有,奈斯

背面有数字序列和二维码,不太清楚具体的作用

U口也是嘎嘎新,一点摩擦的划痕都没有

CG查看一下信息,确认是2251-09没错,闪存是铠侠的8T22 TLC

跑圈看一下,足容的盘,但这速度确实比较慢,这可是USB3.0的盘啊,怪不得下单之前问卖家U盘读写速度怎么样,卖家支支吾吾的顾左右而言他

重新量产一下看看吧,量产工具用的是Phison MPALL_v5.13.0C,算是比较新的MP工具,网上很多地方都能下载到,咱论坛里应该也有

量产的具体设置(Mode3模式),如果U盘固件正常,这里就不用烧入固件了,另外这个U盘如果要烧固件,得用ST TOOL,MPTool下铠侠8T22能用的固件目前我还没发现有

U盘之前正常的话,低格这里不用勾选

mode3

VID和PID就按下图设置

这里默认就行

开始量产,多说一句,这个U盘量产的时候要插在USB2.0的接口上,不要插在USB3.0的接口上,否则会出现0x5020的错误,修复错误得去ST TOOL里量产

量产成功

重启跑圈测试一下,测试结果正常,但读写的速度大幅的提升了,尤其是读,接近100MB/s了,跟之前的速度比起来简直是天差地别,这才像个USB3.0的盘嘛

MPTool量产出来的mode21前置USB-CDROM也正常,群联的USB-CDROM兼容性真不是盖的,相当的好

我就纳闷了,好好的一辆小摩托,微软为啥要把它伪装成一辆自行车然后拿出来卖呢,直接当小摩托卖不好吗?

EOF

网友A:
这是微软订阅那边发下来的系统维护U盘,里面是当时的系统镜像,因为是赠品所以没做好参数也正常哈哈

网友B:
谢谢分享,就是这个车开走了吧?

网友C:
今天抽空细聊一下群联PS2251-09白片MP工具到底怎么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27&fromuid=3434981

这个帖子里有刷群联白片固件的教程,白片固件比这个盘用的7005D版本黑片固件速度快,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D: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便宜又大碗

网友E:
大佬给个购买链接啊想弄几个

网友F:
竟然用的不是INTEL颗粒,差评!!!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G:
这个价格确实不错,现在找不到了,否则也买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微软订阅那边发下来的系统维护U盘,里面是当时的系统镜像,因为是赠品所以没做好参数也正常哈哈 ...

委托代工的厂家糊弄微软?

网友H:
惭愧从没玩过量产,没想到这么一弄速度竟然提高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就是这个车开走了吧?

是开走了,U盘到手测试完了,再回去看,已经下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委托代工的厂家糊弄微软?

也可能是他们自己内部量产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抽空细聊一下群联PS2251-09白片MP工具到底怎么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27&fromuid=3 ...

谢谢坛友,试过了,不行,爆红报错,现在7005D的固件我觉得就挺满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便宜又大碗

是地,想回去再买几个,结果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给个购买链接啊想弄几个

已经下架了啊,我也想回去买几个,结果卖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用的不是INTEL颗粒,差评!!!

有规定微软的U盘必须用Intel的颗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价格确实不错,现在找不到了,否则也买几个。

确实便宜,找不到也正常,因为卖完下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惭愧从没玩过量产,没想到这么一弄速度竟然提高这么多

如果不是经常捯饬电脑或者交换数据,会不会量产无所谓的,这个U盘原厂的速度明显不正常,重新量产就是有枣没枣打两杆子,也许就掉下来几个枣

网友:
这样能存好几个小电影呢,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