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拍到高压瞬间放电电弧

楼主(2025-05-10):
改电蚊拍时想用手机拍高压放电照片,在屏幕上看不到电弧,改用视频拍也是一样,
用240 fps慢动作模式拍视频也拍不到,是CMOS图像传感器天然缺陷吗?还是需要胶圈才能拍到?

普通30 fps模式拍摄

240 fps慢动作模式拍摄

网友A:
要不,用高速相机试试?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B:
火神大招:“恭听太阳的轰鸣”
想拍到也简单,用电焊墨镜遮住镜头做滤镜就能拍到了!

扫描帧上半部已经发出白色耀眼的光芒,已经过曝了,下半帧是拉弧初始阶段,还是红色!

网友:
还真没有干过这事

网友C:
长按手机拍照就有连拍功能,可以连续拍十张照片,应该可以拍到放电照片。

网友:
估计是没对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火神大招:“恭听太阳的轰鸣”
想拍到也简单,用电焊墨镜遮住镜头做滤镜就能拍到了!

估计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用高速相机试试?

那东西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按手机拍照就有连拍功能,可以连续拍十张照片,应该可以拍到放电照片。 ...

普通视频一秒是30张,慢动作视频一秒240张,比连拍快多了

网友:
这个不好做到呀?!!!

网友:
一般情况下拍摄成视频,然后再逐帧选择放电电弧图像。

网友:
录像可以拍到电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