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闲鱼上收一个电源,翻车了

楼主(2025-05-10):
闲鱼上收了1个24伏5安的电源,测试输出0伏。输入有310伏的电压,管理芯片6脚供电脚电压不稳定,8脚高压启动脚电压也不稳定。查了周边电路无问题,估计是芯片坏了。查输AB48RL的三脚芯片,估计是取样稳压的,但查不到相关参数,有知道的大师吗?查了一下电路图如下:HV脚的电压怎么算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希望有进展

网友A:
多少收的?钱少的话就当买料板了

网友B:
电路图与你的电源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收的?钱少的话就当买料板了

倒是不贵,1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与你的电源不同吧?

除了细节方面有些差异,整体布局是相同。

网友:
咸鱼上的漏真不好捡,看这个情况修复还不如买新。

网友:
拿3842 改一下

网友C:
10块钱还翻什么车。不是可调电源吗?这种加5块钱直接可以买一个好的。

网友:
一共没几个零件,慢慢悟

网友:
HV是启动电源,查一下VDD,若也是波动,大概率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不贵,10元包邮

这价钱谈不上翻车

网友D:
搞笑,我在闲鱼买一个12V,33A的电源,同城自提,我还自带设备上门试机了,才放心要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地摊,发现也有一个同规格的电源,5元捡漏价,没条件试机,结果捡漏失败...回家试机上负载就熄火...空载输出电压稍低...

网友:
楼主是收到货,结果是个坏品吗?
其实可叫卖家先发试机的视频给看,确定电源是可用的才成交...
我买一个蓝牙适配器,和卖家丑话说在前头,卖家就拍试机视频给我看,证明是好的可用的,才发货...

网友:
如果次级没有短路,启动电路正常,芯片正常的话次级会有很低的波动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还翻什么车。不是可调电源吗?这种加5块钱直接可以买一个好的。

本来就是买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笑,我在闲鱼买一个12V,33A的电源,同城自提,我还自带设备上门试机了,才放心要
在回家的路上,路过地 ...

两个对比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