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mag日本电波闹钟改商丘波求助

楼主(2025-05-10):
站内大神,小弟最近迷上电波钟改造,淘宝买模块改了好几个都成功了。最近有入手了一个mag的日本电波闹钟,换上新的小板,接收不到,原版五个接口,分别是p1.g.t.p2.v,而新的小板是4个接口,所以我尝试接了p1,p2,12一起接,都不能成功手波,请问这种应该怎么接才对,跪求。

楼主:
第一次拆到到两个p点的收波小板,真的懵了

网友A:
真相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相只有一个

真相是啥?

网友:
电波表用起来比较方便,自动校时。

网友:
这么简陋,多钱?

网友:
P先接p1试试,在接p2试试,别短接,不行问问卖模块的老板,他接触的多

网友:
没鼓捣过这玩艺,不明白。

网友:
电波模块的老板最清楚

楼主:
知道问题所在了,用万能表测了,电压只有1.5v,得升压

网友:
城市楼房基本收不到波。要不然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
钟多少钱买的?P1,P2应该是选择40K还是60K频率用的,只要接P1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怎样改,普通数显表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问题所在了,用万能表测了,电压只有1.5v,得升压

升完后呢?最后是接哪一个?还是说可以随便接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