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电蚊拍14500锂电改成18650,同时升级输出功率

楼主(2025-05-10):
很早就想改。换上去的电池是3-4年前,从小黄鱼买的X米移动电源(买来拆电芯)中拆下来的LGABB41865锂电,
内阻已经120mΩ,当时拆下测容量记得好像是1.8Ah,这电池新的容量是2.6Ah。

按照说这电池已经是报废了,但用在这里还是可以凑合用。
手上大容量的新电池有好多,用在这里感觉浪费。

电蚊拍是奥克斯的,已经拆开。

详情移步至:拆修奥克斯电蚊拍(AUX FC-889)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07&fromuid=1976637

其他相关:奥克斯电蚊拍更换高压电容,增加电蚊威力试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11&fromuid=1976637

其实21700的电池都能够装的下

先升级输出功率,为了保险起见,功率管加装散热器。
散热器用1mm的紫铜板

把功率管从PCB上拆下

功率管用焊锡直接焊在散热器上

接着升级输出功率,就是把功率管反馈电阻R3阻值降低,原来的是2kΩ换成1.6kΩ。
丝印R3阻值是1kΩ。

输出功率升级完成

这个是充电模块

接下来换电池,前后盖装电池位置已经处理好

为了不让电池在里面晃动,在前后盖上贴上EVA泡棉

换电池与升级输出功率完成

试了下放电,距离2mm放电速度大约1秒,距离1mm放电速度就快了很多

分别拍了两种距离放电视频,但看不到电弧,只能听到放电声

距离2mm

距离1mm

在最后贴个照原物画的原理图

大佬来讲解下这个倍压整流原理

仿真电压

网友A:
可以将蚊子直接碳化。

网友B:
闻太师的帖子讲了一些原理可以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297-1-1.html

网友:
这得用多久啊

网友C:
电力强劲的电蚊拍电蚊子噪音也大噼里啪啦的马上就解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闻太师的帖子讲了一些原理可以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297-1-1.html

那个倍压与这个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蚊子直接碳化。

还达不到那个程度,只能慢慢把单个蚊子烧掉,而不能直接秒成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强劲的电蚊拍电蚊子噪音也大噼里啪啦的马上就解体了。

解体不了,劈里啪啦声只是把蚊子的腿与嘴炸掉时发出的,躯体炸不掉

网友D:
我觉得这头用那个绝缘块卡着更好,毕竟这头离PCB更近...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头用那个绝缘块卡着更好,毕竟这头离PCB更近...

靠近电池正极PCB上的那块电路就是与电池正极直接相连的,不用绝缘

网友:
这样改很不错的,特别喜欢,大赞!

网友:
又到了一年一度拆解改造电蚊拍的季节

网友:
我也打算改一下

网友:
加散热片就没必要了,毕竟不是长时间工作,温度肯定不会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靠近电池正极PCB上的那块电路就是与电池正极直接相连的,不用绝缘

楼主,你这个电蚊拍高压部分是三倍整流的,你想要电压更高的话,就应该买4倍整流的电路板,也就是高压部分有4个整流二极管的才对,输出电压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电蚊拍高压部分是三倍整流的,你想要电压更高的话,就应该买4倍整流的电路板,也就是高压部 ...

三倍电压已经够了,关键是要降低高压内阻,要提高电压容易

仿真7倍,内阻1kΩ

网友:
加多一颗18650,经常能闻到烧烤蚊子的香味。

网友:
只要空间位置够大,换18650的锂电池是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