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功放Lm1875t失真和失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5-10):
音量小也不算很小的时候,1875功放就会出现断续的失真或者失声,很奇怪的事,我去掉了蓝牙板后,直接输入还是有这个问题只是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你们有这个情况吗,到底什么问题呢?
已解决,就是继电器接触点氧化了,我去掉继电器就行。

网友A:
个人总觉得对功放问题的修复难度较大。我家的功放的一次坏了,拿去几个修理店修理都让我换新。

网友:
遇到过用10~20分钟出现嗡嗡杂音,更换2030后正常,失声问题不知道

网友:
功放的电压、前级和后级接地的位置、茹贝尔网络相关元件是否合适?这些都有影响的

网友:
还有第二个IC散热器的安装也不够合理,不过这应该不会造成你说的现象

网友B:
会不会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电位器开到最大,也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位器开到最大,也差不多

喇叭线跳过继电器试试

网友:
其实就是电源电压有点高

网友:
产生噪音的地方多一半是公地不好或者滤波电容选择不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喇叭线跳过继电器试试

+1,

Lm1875t做过多个,未见此类问题,如整机原来正常,从未换过零配件,第一应该检查继电器触点是否烧蚀,而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Lm1875t做过多个,未见此类问题,如整机原来正常,从未换过零配件,第一应该检查继电器触点是否烧蚀 ...

继电器问题我试了,直接不要继电器就没有问题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线跳过继电器试试

搞定了,感谢你的建议,试了可行,应该就是继电器氧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感谢你的建议,试了可行,应该就是继电器氧化了。

其实这个功放继电器就有点多余

网友:
原来继电器也能造成这样的故障,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总觉得对功放问题的修复难度较大。我家的功放的一次坏了,拿去几个修理店修理都让我换新。 ...

是一个买个旧的没有多少钱。修的话人工费不好算。如果是高档当我没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问题我试了,直接不要继电器就没有问题了,感谢。

不谢,把继电器外壳拆下来,打磨触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谢,把继电器外壳拆下来,打磨触点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算了,以后还会氧化

网友:
继电器,是用来在开机时保护的吧,

网友:
是不是保护电路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