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AIDE收音机kk-9拆机

楼主(2025-05-10):
前一段时间,我把一台凯德收音机拆卸了,这台收音机毛病很多,原来也没有修好,之后就一直在家里的角落里闲置吃灰,有这样一个平台我就把它发出来了,因为这台凯德收音机大概是在30多年前生产的,是一个非常老的产品,非常非常早的一个产品。

网友A:
二十年前我爸爸买了一个,四十带数字显示

楼主:
谁有这台收音机的图纸,我想尝试维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前我爸爸买了一个,四十带数字显示

我这台收音机至少三十年了,

网友B:
我都还有个坛友送的差不多样式的,还有包装盒,成色比你的好太多,一直在吃灰,

网友:
除了喇叭大,其它的都比较小

网友:
收音机啊,现在做的真是差距非常大的,现在一颗单芯片都可以实现收单机的功能,所以做的好的会复杂的多,只是能实现收单功能,那就不要太简单,从几块到几百上千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还有个坛友送的差不多样式的,还有包装盒,成色比你的好太多,一直在吃灰, ...

是啊,为了拍摄收音机的商标,我是斜着拍照了,正面拍,根本看不到收音机上印的商品标识了,都磨掉颜色了

网友:
这个成色差了些。

网友:
收音机越做越好,可是电台没有信号了,什么东西都是做到极致就寿终了

网友:
打理好了也吃灰的吧

网友:
以前邻居买了一台银色的,20多年前的事情了

网友:
当年的地摊货,别修了,不值得

网友:
是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调幅段没台了,加上电力干扰,尽是啸叫杂音,不过调频段还不错,只是台不多,接收距离太近,远点就收不到了。

网友:
现在听收音机的是少之又少了!

网友:
这做工这成色主打一个出土文物感觉

网友:
老古董了,不过那时还是不错的。

网友: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就买过一台KAIDE到底多波段收音机,具体型号不记得了,但外观和楼主的差不多,能收到电视伴音和校园广播。
前两年捡了台数码KK-9,调谐还是机械式的,但频率是数码显示的。感觉模具没换,就刻度盘那里换了个液晶屏而已,还多了钟控功能。

网友:
这个型号我有好几台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