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飞利浦PQ182剃须刀电路,并联2个镍氢电池,动力更强了!

楼主(2025-05-10):
搜索论坛也看到有人改装了,拆开完美搬了4个元件到背面,
只有一个最大的电容搬不了,只能加延长线导到旁边角落,
又挖掉了一些外壳支撑点,电池勉强并联进去了,
还算比较顺利,马达确实更猛了,装起来后充电也正常,外观上也是完美盖起来的!

-----------------------------------------------
有几个问题:
1.电池并联后2000mAh+的容量,充电时间到底要充多久啊,充电电路会不会出问题?
2.不同的品牌,一个新的倍特力1100mAh,一个用了2年旧的倍量950mAh,会出现什么问题哈?
3.先不说出现的问题,就是想试试会怎么样,只要不炸,顶多不就是再买2个换就是了,国产的又不贵...

搬运之前先拍了个照,免得搬错了

搬好了

准备装起来咯

楼主:
还挺有意思的改装过程,动力确实强了不少,就是不知道续航到底能增加多少,还有寿命怎么样,后续再反馈

网友A:
并了两个电池,那原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了两个电池,那原电池呢?

跟原来的一起是2个啊,你这么理解是3个了啊...

网友:
空间大挪移啊

楼主:
乾坤大挪移 --- 第六层,还有一层没学会

网友B:
这玩意儿没必要装两块电池吧!我的换了一块300毫安时的电池都能用半个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7648-1-1.html

网友C:
好方法!这样电池容量大,使用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儿没必要装两块电池吧!我的换了一块300毫安时的电池都能用半个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 ...

300能用半个月,你是一个月只刮3次哈?
我原装的是750的,最多一个星期多了,基本每天都刮几分钟,后来换的950的,能2个星期一充,
现在就想并多一个,明显的好处是动力更强了,那耗电应该也会更多,看看能用多久充一次了

网友:
这内部空间真大...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D:
如果位置够大这样的改造非常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方法!这样电池容量大,使用时间更长。

是的哈,主要是为了动力,原来的电量稍微少点,就感觉软绵绵的

楼主:
您这是反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位置够大这样的改造非常完美

基本塞满了,那个电容根本没地方装了一样,合盖都要小心翼翼了看准了才行

网友E:
你这空间,直接换一节5号的镍氢不好吗?直接干到2000 多mah
比你这又是并联,又是挪移的稳定,还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空间,直接换一节5号的镍氢不好吗?直接干到2000 多mah
比你这又是并联,又是挪移的稳定,还简单。 ...

兄弟啊,PQ182能装下5号?
那我就不用搞什么改装了,5号的镍氢电池买个2700mAh多爽,可惜装不下。
我也是打算如果改装坏了,干脆买个新的PQ206吧,
或者淘一个旧的HQ30,超经典的一款飞利浦剃须刀,都能装2个5号电池!
就是可拆电池要多买带一个充电器,也挺烦的,哎~

网友F:
万物皆可改,老哥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啊,PQ182能装下5号?
那我就不用搞什么改装了,5号的镍氢电池买个2700mAh多爽,可惜装不下。
我也是 ...

应该可行,我的一个超人原来也是一个7号,现在改了一个5号进去,挤挤应该能挤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能用半个月,你是一个月只刮3次哈?
我原装的是750的,最多一个星期多了,基本每天都刮几分钟,后来换 ...

每人使用习惯不一样,不能直接比较,我的两个800串联的S5000一至少能用一个月,我的松下RW30装了一个2100的进去也能用一个月,我的飞利浦202装三节2100也能用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物皆可改,老哥厉害。

也是看到论坛老哥的改法,坚定了信心才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