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假优盘是如何让系统自动归类为USB3.0,速度还是480mb/s

楼主(2025-05-10):
外观如图,接口蓝色,购买链接来自数码之家---数码值得买板块

系统识别信息,互联网搜索得到如下信息:
主控芯片来源: "VendorCo"通常指代一芯(FirstChip)主控方案,多用于低端或扩容盘。其名称中的"Co"是"Company"缩写,"ProductCode"为产品编码,两者组合多为山寨厂商的通用标识
质量风险:此类U盘普遍存在容量虚标、文件易丢失、主控不稳定等问题,检测工具(如ChipGenius)可能显示未知主控型号或混杂闪迪等品牌闪存信息,实际为拼凑硬件
是否为假货?若购买的金士顿惠普等品牌U盘显示该标识,基本可判定为假冒

向阿宝申请仅退款,迅速解决。这价格不如 @8139 闲鱼12元买的微软32G优盘,网红大圣有火眼金睛,一般人比不了

让我好奇的是,Mac系统会把它认成3.0优盘,但显示速度还是480兆/秒

我看了看它蓝色的接口深处,发现是4针脚的,不是物理针脚触发识别

难道是这优盘山寨主控符合一定的3.0特征,那这群造假的水平不低

估计技术水平40k

网友A:
这种黑胶的多,不至于用2.0 冒充3.0 这个容量的价钱相差无几,,看看里面针脚就知道了,换一台windows试试

网友B:
黑胶体     金属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黑胶的多,不至于用2.0 冒充3.0 这个容量的价钱相差无几,,看看里面针脚就知道了,换一台windows试试{ ...

我原帖就陈述了,蓝色接口还是4针,不是9针
为何换Windows就清楚了呢?

实际读写盘根本不是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体     金属壳

你这是什么行话?请科普

网友C:
js可能有特殊工具/固件,让其显示协议为3.0插2.0端口的,毕竟以前就出过类似的事,那些扩容的U盘,已知主控是芯邦,芯片精灵检测不出主控,用正常版本的量产工具显示gpio错误,只有短接或者清除了量产信息,才能正常量产,并且型号也能测出来了,你连windows,打开芯片精灵看看,是不是显示3.0运行在2.0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js可能有特殊工具/固件,让其显示协议为3.0插2.0端口的,毕竟以前就出过类似的事,那些扩容的U盘,已知主控 ...

不是插电脑2.0USB,Mac电脑所有USB都是3.0

不用ChipGgenius去测,Mac电脑系统显示就是3.0协议但速度是4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帖就陈述了,蓝色接口还是4针,不是9针
为何换Windows就清楚了呢?

3.0的是 9针,,里面是5针,外面4针跟2.0,1.1一样,虽然看到你描述4针了,但是怀疑你分不清,如果你确定是数了4针,那不可能是3.0,,只能说明苹果系统有问题,可能这么说有果粉又要炸毛了,,那么自己百度USB3.0接口定义吧,如果你非要好奇苹果为何这么显示,只能问苹果了

网友A:
自己看吧,USB3.0,这就是一个黑胶U盘,如果看不清,去某宝 搜 黑胶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USB3.0,这就是一个黑胶U盘,如果看不清,去某宝 搜 黑胶U盘

谢谢,不过我当然知道USB3.0九个针脚。我有很多真USB3.0设备,能识别9针脚

网友D:
两种可能:

1、U盘是3.0主控,但是没有接触良好所以只认出2.0协议

2、U盘是3.0主控,但是厂家没把另外五根3.0的线做进去或者连接到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种可能:

1、U盘是3.0主控,但是没有接触良好所以只认出2.0协议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U盘是3.0主控,但是厂家没把另外五根3.0的线做进去或者连接到电路中
可这样就像本是小电驴,非当自行车,图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U盘是3.0主控,但是厂家没把另外五根3.0的线做进去或者连接到电路中
可这样就像本是小 ...

成本问题,可能是USB 3.0部分不稳定或者没法用,也可能是为了节约布线成本,毕竟料件省一点就可以多打一两套板子

网友:
其实只要是这个外形的U盘基本都可以判断为山寨盘,目前没有接触到一个正品,可能是通用模板,就好比当年的G3通用套料

网友:
这个应该是在固件中加什么设置了。

网友:
不会就是最简单的情况:开卡工具里面设定usb产品名字,里面有3.0字样,然后系统直接认为这是一个3.0U盘了吧
或者只是因为3.0兼容2.0所以mac把两种设备放到一个设备树下面了
我也没有苹果设备也没法给个定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插电脑2.0USB,Mac电脑所有USB都是3.0

不用ChipGgenius去测,Mac电脑系统显示就是3.0协议但速度是48 ...

这不就是2.0的盘插3.0的口上了吗

就算是Mac也不至于能把3.0的口动态转到2.0的hub上去吧

网友:
买这种盘纯粹是折磨自己,白送不要钱我都懒得要

网友:
你只是把它插在3.0口何以说明系统把它识别成3.0的U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就是2.0的盘插3.0的口上了吗

就算是Mac也不至于能把3.0的口动态转到2.0的hub上去吧 ...

众人拾材火焰高,你就是最亮的火焰
特赠送家园表示感谢

因为我插了一个优盘,原来都会出现在USB3.0里面
然后,详情是2.0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