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WITCH JoyCon手柄断连,拆开简单处理(小P孩太着急差点干坏螺丝)

楼主(2025-05-10):
家里小P孩说手柄经常会断连,自己用手电筒照着发现有个弹片异常。跟他说要用Y字螺丝刀,他自己找了把十字螺丝刀一顿操作猛如虎,还是打不开,当爹的只好出马了,数码之家的几套螺丝刀工具内都有带Y字螺丝刀,但是比较匹配的是Y0.8的规格。

这颗螺丝差点被干废了

重新找了Y0.8批头

这里还有一颗十字螺丝

发现问题所在,这个触片针脚没有完全弹起来

用针头从侧面轻轻把这个弹片挑起来

来张微距图看看,弹片已经起来了,但是有点歪,原因就是在安装到主机时这个弹片头卡到下方的凹槽里了,造成没办法回弹。现在视力不太行了,为了避免手抖把故障扩大,先这样吧

小P孩装机测试,恢复正常。

网友A:
视力不太行了,可以使用放大镜辅助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
这么叼专的位置也能发现故障点,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力不太行了,可以使用放大镜辅助一下,效果还可以。

我是用手机微距拍照后查看

网友B:
弹片下面垫个垫片会不会好点,这样只是挑出来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用WD-40润润会好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片下面垫个垫片会不会好点,这样只是挑出来治标不治本啊

最好不要垫纸片塑料片(认真看最后一张图就能明白原因)虽然网上很多人教人这么修,这样会造成弹片疲劳并加速接触面磨损,刚开始确实会觉得修复效果很好,会觉得手柄卡得紧了,时间久了就只能更换。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弹片的头部是微微在底部凹槽里的,一是定位作用/防止左右偏移,二是给弹片一个上下的行程空间。

这个手柄的问题就是因为弹片往左偏移了,插入主机后弹片进入凹槽,然后被卡住弹不出来。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接班人鼓捣这个,说明有这方面爱好,好好培养起来。

网友:
小家伙能发现问题,不错。

网友:
这弹性会受影响吗

网友:
小孩学习能力超强,值得点赞了

网友:
joycon的Y形螺丝感觉有点软,要用尺寸刚刚好的螺丝刀顶住才行

网友:
小孩子厉害呀

网友:
看看能用多久吧

网友:
使用放大镜辅助一下

网友:
螺丝干废了 666 断了一只脚啊

网友:
这玩意儿设计缺陷其实挺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帖
在原弹片的底部垫一下海绵,防止大力按塌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