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4.7uF钽电容实测7uF左右正不正常?

楼主(2025-05-10):
最近拆了一个索尼的SW55换电容,买了某个淘宝店家所谓的正版AVX贴片钽电容,其它容量的测着都还正常,唯独4.7uF的,每个都是7uF左右,相差有一点大,虽说万用表测电容只能测个大概,但感觉这个相差有点大吧?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也就是测个大概,最好是用电桥测才准确,用镊子电桥测也比万用表靠谱多了。

网友:
大一点好 看着舒服

网友:
首先是在线测的还是离线测的?图上没看到把电容摘下来。第二,钽电容一般误差没这么大,最好再看看esr和漏电。

网友:
看参数是多了点但是成本并不高所以应该算正常,当然能找到原装的电子元件更换就更好了。

网友:
换过后 音质有提高吗?

网友:
用电桥测就放心了

网友:
万用表测电容不是特别准

网友:
测电容,还是用数字电桥靠谱。

网友:
不正常,钽电容误差没那么大,买到的不是正经牌子钽电容

网友:
钽电容误差不应该这样大。能用就行。

网友:
大部分容量大了影响不了电路正常工作,反而小了会

网友:
十之八九你 的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
误差不可能这么大的!!!!

网友:
万用表应该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万用表测电容差很多啊

网友:
一般来说是没那么大误差的,首先要保证电容是正品

网友:
有些电容偏差20%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