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网奇葩问题

楼主(2025-05-10):
原来在楼下办公,用的楼上的这个屋里的无线网。手机无问题,笔记本wifi稍微有点慢。现在因办公室调整,二楼的原工作人员职务提升调整到领导楼,两个月前把我跟一个小年轻小伙直接搬到这个屋里,上网飞快,才发现他的路由器是TP-LINK的,也不知道管理员密码,但上网密码知道,能正常用。

三天前突然出现一个不知道原因故障,就是我的笔记本上网超级慢,几乎打不开网页,甚至微信登录都很慢,连续三四天一直如此。但用手机wifi上网却并无问题。坐对面的小伙的笔记本上网却毫无问题。怀疑是笔记本无线网卡有问题?用手机流量开热点上网,却毫无问题。

怀疑是不是通过路由器有什么病毒木马之类的?禁用无线,接上网线,上网却有一切正常,说明通过路由器无问题,还是无线网的问题。今天来再打开无线去掉网线,发现上网有正常了。虽然解决了,可是对故障原因却是百思不得其解。

设想是不是IP冲突?可是我每次使用后都关机断电拔掉电源,虽然是笔记本,可因为没装电池,肯定是真正的关了,那么每次开机不是重新连接网络吗?IP不就是重新找吗?这个地方只有几个人有可能用这个路由器的网,尤其晚上经常一个楼就我自己上班,不应该啊,为什么禁用后再打开又行了?

准备更改密码重置。怕不知道默认密码,这个机子的默认密码是什么?以前用过的都是admin,这个却不是。当然有可能被修改了,重置前先落实好,别出问题

楼主:
型号:TL-WDR7661千兆易展版

楼主:
半小时前刚打开很快,好像现在又很慢了

网友A:
是双频的吧,关闭2.4G频段看看。

楼主:
不应该限速了。我就是打开个普通网页也不行

楼主:
发了两遍,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点击发表,很长时间无反应,再点击,过一段时间显示发了两遍
这是编辑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频的吧,关闭2.4G频段看看。

路由器进不去。笔记本是不是只有2.4G?笔记本怎么查看?我2005年买的二手,I5-2520、4G内存、500G固态硬盘

网友:
被小伙绑定mac,限速了,手机用的虚拟mac,限速失败。

网友:
这个东西密码100%不会是admin。123456倒有可能

网友:
善用PING和TRACERT命令...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
大概率是路由问题。。很多奇葩故障可以重置解决。。不是拨号路由可以重置。。

网友:
慢就换IP或重新启动路由

网友:
关机试试,有时路由会假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进不去。笔记本是不是只有2.4G?笔记本怎么查看?我2005年买的二手,I5-2520、4G内存、500G固态硬 ...

你电脑无线网卡改个MAC地址试试,如果改了正常了那就是路由器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