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弱弱问下,有人用R8025T或类似的芯片替换掉电脑主板晶振的吗?

楼主:
弱弱问下,有人用R8025T或类似的芯片替换掉电脑主板晶振的吗?能否替换成功?

网友:
好像是没看到有人改过,主要是电脑都是要联网的,联网后就自动校准时间了。

网友:
可以替换, 但是没必要啊,电脑都自动网络对时

网友:
没试过你可以装上试试

网友:
电脑主板算是高价值物品,一般人都担心不小心搞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