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平方两芯纯铜软电线,买哪种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2025-05-10):
德力西、公牛的线,1米差不多要4元钱,

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
高有高的用处,按需购买

网友:
电线也有很多型号   外皮材质不同

网友A:
我之前用过飞鹤、起帆、川胜、珠江、这几个牌子的电线,本版都有发帖测试过,都算是没有踩雷,价格一般不超过3元/米。

网友B:
我们北方很少用软线,都是单股硬铜线,前几天刚买了40米4.5元一米6平方小县城买的,大的市场都不零卖。我们这津成销量最大一个批发市场卖津城的最多,375元一卷6平方实际标95米,都不零卖,找到一家最便宜5块钱一米,我没买。最后老家县城五金店4.5元一米买了国友牌子。千万不要网上买,京东淘宝价格太高了,我在批发市场也见到德力西正泰了,正太和德力西都价格420左右一卷,我觉得他们线材一般,正泰的线有一个卖点双层绝缘。符合国标 能过检测 正常牌子 都是好产品

网友:
正规品牌的铜线质量差不多,谁便宜买谁,不差钱可以买贵的,想隐藏财产可以买纯金线

网友:
我们都用上上电缆

网友:
要看你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过飞鹤、起帆、川胜、珠江、这几个牌子的电线,本版都有发帖测试过,都算是没有踩雷,价格一般不超 ...

你在哪里买?某宝?还是夕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北方很少用软线,都是单股硬铜线,前几天刚买了40米4.5元一米6平方小县城买的,大的市场都不零卖。我们 ...

五金店4.5元一米买了国友牌子,五金店比网上便宜么?

网友C:
我附近有一家五金店只卖软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附近有一家五金店只卖软电线。

不买插座、不卖螺丝、不卖钳子、只卖软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里买?某宝?还是夕夕?

都可以的,最好是到官方网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买插座、不卖螺丝、不卖钳子、只卖软线么?

我的意思是电线类产品只有多股软线的没有单股硬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电线类产品只有多股软线的没有单股硬线的。

单股硬线也是电线啊

网友:
只要是真国标,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金店4.5元一米买了国友牌子,五金店比网上便宜么?

你搜一下京东自营类德力西正泰你看看价格50米都300元100米五六百,除非咸鱼拼多多有便宜的

网友:
只用”昆仑“,jd下单

网友:
达到国标的1.5平方毫米的多股铜线都不错。

网友:
只看国标和非国标,不太注意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