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245手柄哪家性价比好?

楼主(2025-05-10):
是不是冠簧的差别大吗?不锈钢的有必要吗?245是用几芯线?

网友:
手柄自己买配件焊就好了,选好点的线材

网友A:
立创打个T12板的245手柄架   再淘外硅胶内三芯铁氟龙焊台线   5元内就可以搞定的

网友B:
铜芯用多大的,0.3还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创打个T12板的245手柄架   再淘外硅胶内三芯铁氟龙焊台线   5元内就可以搞定的 ...

链接是这里,https://oshwhub.com/xpya/t12-shou-bing_copy

现在才明白这个圆环是尾部挡板

楼主:
下面这个如何?
一款专用JBC245 的烙铁手柄支架 有效节约DIY成本
https://oshwhub.com/ad1999/JBC-tong-yong-shou-bing-zhi-jia

网友C:
个人diy 冠簧是个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如何?
一款专用JBC245 的烙铁手柄支架 有效节约DIY成本
https://oshwhub.com/ad1999/JBC-tong-yon ...

冠簧是个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芯用多大的,0.3还是0.5

0.3就可以  三芯的还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芯用多大的,0.3还是0.5

而且我说的这个是用的T12弹片便宜   不是冠簧的太贵,如果要搞冠簧的不如直接入手成品245手柄了

网友A:
如果手上有原来的T12手柄,直接立创白漂5五片板子  回来改一下就可以,一分都不花
https://oshwhub.com/xpya/t12-shou-bing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芯用多大的,0.3还是0.5

前面有一位大佬自制时一开始用的0.75的,后来他说0.3就可以,我想买0.5的

楼主:
喜欢这个帖子

鸟枪换炮!T12焊台升级JBC245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highlight=2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上有原来的T12手柄,直接立创白漂5五片板子  回来改一下就可以,一分都不花
https://oshwhub.com/xpy ...

哪里需要修改?245直接焊上三条线就行了吧,休眠怎么解决?

领了一张免费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手上有原来的T12手柄,直接立创白漂5五片板子  回来改一下就可以,一分都不花
https://oshwhub.com/xpy ...

这个PCB板子有两个元件:SW-200D-15A10G和干簧管1.8*5,下单时取消这两个,回来自己买吗?

网友(2025-06-18):
我之前买的极博星470焊台,原装470手柄没舍得拆。

470手柄稍大,虽兼容245,但插上245手柄并不舒服,有些头轻脚重。因此我又闲鱼入手了“245极细手柄”散件,29元到手,自己组装时,拍了几张照片,细节如下

连接加热芯的部分,叫冠簧?这个做工也还ok吧,这个手柄比较小巧,用起来还不错。
那个立创开源通用的245手柄支架,看做工尤其冠簧那块,比我这个245要好,但是太大了吧,这245支架都那么大,组装完岂不是巨大无比?

-------------------------------------------------------------------------------------------------

我这个245极细手柄,组装后成品如下,你可以参考
绿色是470手柄

网友:
网不好,多发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diy 冠簧是个痛

前几天刷到   论坛有坛友买那个同心鼓形的DC头,可以拆开里面就是用冠簧    一个大概1块多   3个4块钱,还是可以一搞得

网友:
245极细手柄组装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