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表电阻档200欧无法归零,怎么办?

楼主(2025-05-10):
一直显示0.3欧姆,为何不归零?
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么?你们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A:
正常,哪是表笔的电阻

网友:
正常现象,表笔,接触都有电阻的。

网友:
没电?
表笔有阻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哪是表笔的电阻

以前可以归零,现在为何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可以归零,现在为何不行了

因为表质量问题,以前不正常,现在突然又正常了,又或者你以前测的时候用了纯金超短的表笔

网友:
不归零正常,归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表质量问题,以前不正常,现在突然又正常了,又或者你以前测的时候用了纯金超短的表笔 ...

你的万用表200K档位也不能归零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万用表200K档位也不能归零么?

绝对的,因为我没有超超超级高档表笔,不过你想归零也不是不可以,你电阻档打到2K档就归零了,因为0.3欧在2K档显示不出来的,当然就归零了

网友:
差0.3欧姆很正常的,继续用吧,不需要去解决,你也解决不了。

网友:
还有一种就是换四线制的内阻仪。彻底解决你小电阻的归零问题。

网友:
你真是问题多多啊,这是正常现象,懂电子技术的大神都知道的,什么东西没有绝对的,所以万用表的电阻档也是有精度的,有误差的;有的万用表带自动调零的,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短路表笔就是零。

网友:
如果原来归零那可能是表笔有问题

网友:
可以自己用16号线做一副好点的表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可以归零,现在为何不行了

清理干净表笔插头和表针就行啦。

网友:
正常的,这种万用表测小电阻本来就不准

网友:
(多买几块表就)正常了

网友:
换个新电池试试

网友:
我一般是用测量显示值减去表笔短接归零显示数,要求不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