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投影仪能开机灯路不亮灯

楼主(2025-05-10):
一台投影仪插电有电源指示灯亮,按下开机键能启动,镜头灯不亮,拆机检查估计是灯路部分有问题,灯炮没有发热无动静,估计是灯炮的驱动出了问题,监测到有点信号发到驱动板,测量灯炮驱动有375V和17V,测量小信号处理有5V供电,再测量其它MOS也正常,当测量输出的驱动线圈时发现有开路,看是变压器开路导致灯不亮。这个驱动是日本TDK生产的,在网上买一个在路中。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拆开重新绕线圈应该可行,比硅钢片的好拆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拆开重新绕线圈应该可行,比硅钢片的好拆多了

磁材料打的胶很紧拆开估计会碎。

网友:
用水煮变压器拆开自己重绕

网友:
好像那个变压器测量起来就是不通的,UHP的灯泡激发电压大约5000V,工作电压36-100v左右,只有两个电极,有的变压器内部有低压和高压隔离二极管。

网友:
维修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给LED加一个单独的供电电源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材料打的胶很紧拆开估计会碎。

热风枪350度吹,多吹一会很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