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爆改车载太阳能太阳花摆件

楼主(2025-05-10):
看到很多车上的太阳能摆件,有光就会自己动感觉挺有意思的也想整一个,但又不想千篇一律,也看到有粘在车上抖动的蝴蝶,可惜又不会自己动,就琢磨着买个太阳花回来掰断叶子,把蝴蝶翅膀整上去,有光就扇翅膀了(最终选了好看点的蝴蝶发夹拆)。

前期忘记拍照了,借了个网图,开始直接剪掉叶子粘上翅膀就能动了,可是发现只有放平了,磁铁对着线圈才能摆动,倾斜放,重力原因没对着线圈就成了傻子(车上中控台有倾斜度)

然后就想到了玩航模的舵机,为什么不能让它通过拉杆让它一直来回摆动,然后就找出了这玩意,号称1.5v才1ma,3v才2ma,太阳能滴胶板正合适

随后把原电路线圈都拆了,原太阳能板电流太小也拆,把多余的下摆都剪掉腾出空间,留一小段做舵角,电阻腿做拉杆,不用直照太阳光也可扇翅了。

力比较小,但扇翅完全没问题,想让他转快点,在晶振后串了22pf,没什么变化,目前用的2v150ma的板,室内窗边大概12秒一圈,阳光直照大概8-10秒一圈,还买了1.5v,3v的板,在路上,回来再试

踩雷下,这个小舵机转得快蛮多,可惜电流在20ma左右,放车里阳光直照可以,挡片树荫就停火了,只能放弃了

网友A:
加电池换个大点的太阳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池换个大点的太阳能板

目前这个2V的就60*60mm了,我都嫌弃大了,不好摆在车上了。。又买了块62*36的。打算像照片那样帖子苹果上了

网友B:
这只採假花的蝴蝶。

网友C:
这机构估计寿命不长

网友D:
现在没人把这货放车上了。

网友E:
太复杂的话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构估计寿命不长

弄着玩的,等他坏了估计新鲜度也过了,而且那个脉冲马达里面的小齿轮非常细小,也不知道撑多久呢,开始我还想直接用拉线方式呢,两边翅膀重些可以自然下落,舵臂负责拉翅膀起来就行了,担心线穿进孔里更容易磨损,才弄了根电阻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人把这货放车上了。

是啊,现在看到的都是飞机,太空人,近防炮了,所以搞个蝴蝶,目前算是唯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复杂的话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还行吧,也不是很复杂,苹果盖一装外观没什么变动,只是阳能板稍微大点了,找到更小点的再换上去,就不碍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採假花的蝴蝶。

呵呵,看着蝴蝶翅膀慢慢扑扇扑扇的,心情感觉都舒服点,也不会开快车了

网友F:
这个东西相当鸡肋,要向着太阳特定角度才行,买了个太阳能小车,根本不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东西相当鸡肋,要向着太阳特定角度才行,买了个太阳能小车,根本不会动。 ...

是的,并且只要不是水平放置,放斜一点都不会动,所以我才改了他,现在太阳光不照着也会动了

网友(2025-07-04):
蝴蝶翩翩起舞!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一段时间大大小小的车上都装这个,当时还挺贵,有的塑料花质量不好,大夏天用着用着就晒趴了。

网友:
可以加个电池

网友:
电磁式的改成电动式的了

网友:
这小东西最早看到在车上,以为是开车地面起伏花瓣才跟着动,直到有一天看到车一直停在那也在动,和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向日葵动作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