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换电池那种方式靠谱

楼主(2025-05-10):
自己有点焊机,有移植电芯的想法,不过某宝的移植电芯质量不好把控,说 聚信的不错,可惜只卖苹果电芯。

好的通用电芯哪里有?
某宝的三方电池大部分不靠谱,品胜、飞毛腿还将就可以一战。

网友A:
没有靠谱的,最好是原装手机自带的,售后的稍差,有原机自带的九成功力,飞毛腿,品胜,德赛还算一线品牌,零售版大约有原机自带的6到7成功力,其它的品牌就看天意了,有良心的也只能达到6到7成功力,没良心的能有一半功力就不错了

网友:
能选官方电池就交钱让官方去换电池,没得选就无脑品胜,亲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靠谱的,最好是原装手机自带的,售后的稍差,有原机自带的九成功力,飞毛腿,品胜,德赛还算一线品牌, ...

同意这个小朋友说的

网友:
亲测,飞毛腿虽然支持快充,我拆开看保护板明显不如原装,mos小的可怜,还是换原装保护板,但是需要注意你能不能焊接铝极耳,我是又破费买了铝焊接剂

网友B:
听说创海的还行,没试过。618的时候打算把K40的电池换了。
家里用的话,这个也靠谱,换电也方便。

网友:
原装的厂家有标准要求,其他的都是扯蛋,售后的也是不咋地,

网友:
感觉原装电池最靠谱

网友:
找一找拆机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靠谱的,最好是原装手机自带的,售后的稍差,有原机自带的九成功力,飞毛腿,品胜,德赛还算一线品牌, ...

品胜电池看参数,能有原厂容量的90~95%,既然是一线大厂容量 应该不会虚标,只是耐用性可能会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说创海的还行,没试过。618的时候打算把K40的电池换了。
家里用的话,这个也靠谱,换电也方便。
...

这个手机和我2017年第一批买的红米NOTE4X 出奇的相似
这个电池盒有点暴力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靠谱的,最好是原装手机自带的,售后的稍差,有原机自带的九成功力,飞毛腿,品胜,德赛还算一线品牌, ...

+1,分析得到位...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品胜电池看参数,能有原厂容量的90~95%,既然是一线大厂容量 应该不会虚标,只是耐用性可能会差一些 ...

你喜欢就好,原装手机生产厂流水线订购的电池是大宗商品长期饭票,如果出问题要召回,电池厂老板会跳楼的,所以哪种手机厂流水线订购的电池是严格按标准生产,一点也不能马虎,下面的工人敢作假老板会宰了他。手机厂售后是独立部门,独立核算,订购的售后电池也是售后自己找人加工的,至于找谁加工都是售后领导决定,绝对不是从手机生产线上调用的电池,因为订购数量和成本限制,质量绝对没手机生产流水线哪批电池好的,但也差不了太多。市面上的电商版零售电池,不存在大批量召回风险,所以嘛,哪是可以将就的,能有7成原厂手机自带电池的功力,已经算是非常有良心的了,还说能有原玫容量的90~95%,做梦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喜欢就好,原装手机生产厂流水线订购的电池是大宗商品长期饭票,如果出问题要召回,电池厂老板会跳楼的 ...

原厂电池好大家都知道,品胜电池可以说他循环寿命不行,但是说他容量虚标,大厂还是要有底线吧
用ACCU检测软件,我7年前的NOTE4X电池还有70%容量最后突然鼓包报废,感觉容量低于80%就不耐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厂电池好大家都知道,品胜电池可以说他循环寿命不行,但是说他容量虚标,大厂还是要有底线吧
用ACCU检 ...

大厂当然有底线,但有底线也要吃饭啊,在众多的不靠谱杂牌电池面前,7成底线不算良心?哪个老板会拍胸口说,我不喜欢钱?更不喜欢赚更多的钱?你真想做出比肩生产线的电池,就算手机厂家不找你算帐,做电池的同行也偷偷把你厂子给烧了,而且一个月烧三次哪种

网友C:
怀恋以前那种 可更换电池  的手机 。为什么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厂当然有底线,但有底线也要吃饭啊,在众多的不靠谱杂牌电池面前,7成底线不算良心?哪个老板会拍胸口 ...

这样说也有道理
品胜大家褒贬不一
貌似 诺希 大家评价还不错,是否更良心一点?

网友:
最好能官换,差点的也要品胜德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也有道理
品胜大家褒贬不一
貌似 诺希 大家评价还不错,是否更良心一点? ...

这个也不错,也有点口碑,应该不会太差,和品胜应该是半斤八两之间,你要明白一个道理,电商专供,零售版,这两种不单只是销售模式的区别,而且还是等级的区别,人家这两种玩的是性价比,不是性能比,将性价比这个词玩得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和原厂订购的大宗商品是有一个等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恋以前那种 可更换电池  的手机 。为什么取消?

因为不满足做小资本家,想做更大的资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