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了一个双电源的直流可调电源

楼主(2025-05-10):
原来的不能用,整一个呗。

主要部件就是一个直流升降压可调电源,一个24V9A的开关电源板,一个3串的21700/5000mAH电池组。
中间加个双刀开关切换

内部基本还比较紧凑。可移动。

双电源模式可以直接用市电给内部电池组补电。

扣了一个散热孔,装个5V的风扇,供电电压给到2.8V,几乎无噪音,散热良好。

面板上只有表头显示,XT60的输出接口和电量显示

电压0-36V,电流0-6A可调。
总费用约120。
电池能满足大部分短时间的移动使用。大功率长时间的话,就接市电。

网友A:
你是有激光切割机?为什么散热孔这么均匀

网友B:
做的不错,风扇口应该做成网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有激光切割机?为什么散热孔这么均匀

电钻开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风扇口应该做成网状

没有那么好的设备,只有开孔器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漂亮,平时用起来太方便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必要啊,风扇没有保护罩不安全,手指不小心伸进去就是脱层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什么必要啊,风扇没有保护罩不安全,手指不小心伸进去就是脱层皮

标称5V的风扇都不会伤害任何人,何况为了降噪,电压我调到了2.8V

网友:
本来也想做这个,看了一下,都下来一百多,不如买个成品了,鱼上买个兆信翻车退了,看过鼎策数控130元,后来又发现个线性数控电源160元,就买了后者,等过几天到货发个贴子

网友:
很有颜值,看着舒服

网友:
高手啊,开孔器不是圆的吗,这么均匀的长条怎么干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称5V的风扇都不会伤害任何人,何况为了降噪,电压我调到了2.8V

调低电压是很好,耐用

网友:
我买的xy12522 dcdc降压模块显示屏和你这一样,带有mppt功能2块太阳能板降压使用

网友:
这个孔开的真圆,用的多大的开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