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致没有学过C语言的 聪明能干的各位老同志。单片机 嵌入式的C语言很容易

楼主(2025-05-10):
一点拙见,欢迎批判。。。

1,很多,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正规全日制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他们可能高等数学 学的都非常好,力学都学的好,模电也学的好,微波,无线电也学的好。

但以前几乎没有学C语言,正规学汇编的都少。

2.好像2000年以后,国家规定理科的,工科的都必须学C语言啊。

3.而单片机C语言,其实真不难。但是学习方法,特别是自学的方法,最好能互相探讨,借鉴。

技术难度非常低,用例子比较,基本上和学电焊差不多。

4.个人自学,因为方法错误,犯错的机会特别高!!!!!!  比如选择错误的书,教材,选择错误的视频课程。。。。所以,你看B站上,郝斌的视频,说你自学会的人,很少,别以为那么简单。

而B站上浙大的徐凯,那个C语言教程,水平很高,但他基本上是为了在校生的补充。

5,它不同于自学个英语,德语,日语。。。。方法不同啊。

6.买不起电脑的,买不起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几乎很少,   STC,都是直接用最小系统烧录的。接个CH340  USB转串口。一个开发板,便宜的20几,贵的70几。。。

7.。。哈哈,难的是,,,,第四条。

楼主:
作为一个零基础的人,,,也许懂点数字逻辑的零基础。

B站上,郝斌的视频,说靠自学会的人,很少。别以为那么简单。  确实如此。。。

而B站上浙大的徐恺,那个C语言教程,水平很高,但他基本上是为了在校生的补充。零基础的人,去听,完全是听天书!!!浪费你1个月,挫折感会加大70%。。。。

实际上,那个C语言中文网的的家伙,确实牛逼,他知道你缺什么。。。。教程感觉有意思。。。

网友A:
单片机入门,先搞成功一个项目,获得成就感很重要。我入门单片机就是用它完成了一个NEC红外线解码的程序。触发的原因还是新房子装修要用,才开始做第1个单片机项目。

楼主:
B站上浙大的徐恺,那个C语言教程,水平很高,质量超级好,但他基本上是为了在校生的补充。

零基础的人,去听,完全是听天书!!!浪费你1个月,挫折感会加大70%。。。

网友B:
少听多做。

我学 C 的时候,一学年下来也就几十个学时课程,但我在机房里练了上千小时...

曾问过老师,要练到什么程度才能突破,回答说: 手写的纯文本代码,不含复制,超过 1MB 就可以了。
我测算自己的编码速度,每小时就是 1kB 左右的文本量,然后就定了千小时的小目标

网友C:
以偏概全了
90年代的无线电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几个专业,只要是正规院校的,必修课:
电路基础,数字电路(含实验),模拟电路(含实验),计算机技术基础,单片机原理(含实验),汇编语言(含实验),c语言(含实验)

网友:
请问你天天发这样的帖子有啥意义啊?你是希望谁跟你有情感共鸣,还是想为自己学不会找借口呢?

学不会没有别的原因,不是人家教程不好,是你没有耐心,没有毅力,还想一口吃出来个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一个零基础的人,,,也许懂点数字逻辑的零基础。

B站上,郝斌的视频,说靠自学会的人,很少。别以为 ...

第一,你说的应该是翁恺吧
第二,他讲的是C语音,不是C51

个人:推荐金善愚的单片机视频教程,特点是言简意赅,表达清晰

楼主:
哈哈,C语言这个事,很多玩电子20年的,也无法入门。

我觉得方法原因很多。

网友:
我分辨不出楼主是说C51难学,还是想说B站上的某某老师的视频课程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偏概全了
90年代的无线电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几个专业,只要是正规院校的,必修课:
电路基础,数字电 ...

确实如你所说的。
我是90年代上的大学,你例举的这些课程,除了单片机原理没有学过,其他的都学了。
单片机为什么没有学呢,因为我的专业是计算机软件,不是计算机应用专业(这个专业就学了单片机的),没必要接触这么底层的设备。
那个时候,以及更早的工科生,好多不是学的C语言,而是学的FORTRAN77。这个语言支持高精度计算的。后来逐渐转换为学习C语言的。

网友D:
C语言真是让人着迷。要简单也简单,要复杂也能很复杂,小白到资深开发者都能从中找到乐趣

网友:
不要勉强自己。如果很用心也学不会,就别学了。又不靠他吃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少听多做。

我学 C 的时候,一学年下来也就几十个学时课程,但我在机房里练了上千小时...

向你学习,可我是0基础,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入门,先搞成功一个项目,获得成就感很重要。我入门单片机就是用它完成了一个NEC红外线解码的程序。 ...

曾问过搞单片机的也是这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你学习,可我是0基础,不知从何下手。

哈哈,零基础,又是有年龄的。还不如一个初二学生有优势,人家学的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向你学习,可我是0基础,不知从何下手。

找一本C参考书(查语法用),找个AI,再找个习题集就差不多可以搞起了。

逐个习题做过去,可以自己查参考,也可以问AI.

一遍下来基础语法也就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语言真是让人着迷。要简单也简单,要复杂也能很复杂,小白到资深开发者都能从中找到乐趣 ...

同感,就单片机应用的C语言来讲如果新手付出很多努力学编程也无法或很难点亮一棵LED灯珠的话就没有很多新手继续学习了,如果新手经过十天八天的集训就能掌握所有的编程知识、技巧的话,学习编程的也就不会有好的就业机会了,C语言的魔力就在于入门容易高手难成,但如果踏入了门槛后只要努力就会有提升、只要学习就会有进步,另外,各种水平的人都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会点灯的可以在一些开关产品的岗位上大展身手,会物联开发的可以服务于更有钱途的岗位,所以谈起编程、单片机学习这些如果离开应用目的来讨论就没意义了,比如我自己玩单片机、学编程就是因为喜欢玩各种小屏幕,虽然写的程序很菜、很外行但却可以满足我的应用,所以我觉得在我的应用范围内也应该算是入门了但超出范围在谈编程我也只能算是“盲”了。
我很赞同层主的见解,也正是因为:“C语言真是让人着迷。”使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做了十多年的编程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本C参考书(查语法用),找个AI,再找个习题集就差不多可以搞起了。

逐个习题做过去,可以自己查参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感,就单片机应用的C语言来讲如果新手付出很多努力学编程也无法或很难点亮一棵LED灯珠的话就没有很多新 ...

谢谢,你这详细的回复让我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