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音频放大模块杂音怎么办?

楼主:
我老家电视摔坏了,拆了2个喇叭,朋友听说后给了我一个音频放大模块,他说效果不好玩了一次就闲置了。

我想着是不是喇叭问题,回来装上我的喇叭,还真是杂音大,一点点声音都有破音。
我试着在输出右声道并一个电容,效果有点点改善,声音小了一些,但是偶尔会出现某一边没声音了。
应该怎么弄才不会有杂音破音呢?电容用多大的合适?

网友:
什么信号源

楼主:
3.5耳机接头插到手机上,使用破解版酷我 最高音质

楼主:
3.5耳机接头插到手机上,酷我app播放最高音质。

网友A:
会不会是手机输出端空载了?加两个33欧电阻在功放板的输入端试试。

网友B:
我昨天还想买一块这个3.29¥,杂音大?供电,地线的连接和位置很重要。XH-A232 D类数字音频功放板高清音频放大模块供电12-24V输出30W*2

网友C:
接地,滤波,屏蔽,无外乎这些原因。

网友B:
看见那个usb插头,你不会是用5v供电吧?建议15-22v4A电源

网友D:
也许是模块自身的原因,如果是好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D类功放,查工作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手机输出端空载了?加两个33欧电阻在功放板的输入端试试。

好的,我来试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还想买一块这个3.29¥,杂音大?供电,地线的连接和位置很重要。XH-A232 D类数字音频功放板高清音频 ...

是接的12V,估计板子上某个地方有问题,但是不会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滤波,屏蔽,无外乎这些原因。

就是不会查是哪里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那个usb插头,你不会是用5v供电吧?建议15-22v4A电源

朋友给的时候就带了这个USB,我还专门百度了一下,这个是要12-24V才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模块自身的原因,如果是好的,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可惜不会查是哪里原因,电压12V和15V 我都试了。散热片不敢撬,怕撬到里面元件更麻烦。

网友:
换个功放就是了,随便买个10W输出就是了,没几个钱,试了不是喇叭问题,朋友给的可以扔了

网友B:
输入和地中间接个470-1000欧姆的电阻,降低输入。另外输入线考虑更换屏蔽线,手机输出信号太强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一样的,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和地中间接个470-1000欧姆的电阻,降低输入。另外输入线考虑更换屏蔽线,手机输出信号太强了, ...

好的,我去试试效果。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不会查是哪里原因,电压12V和15V 我都试了。散热片不敢撬,怕撬到里面元件更麻烦。 ...

只要是能看见的外围元件没问题,就没必要查IC是否好坏了,这种2X20W的数字功放模块,网上报价就7、8元一个,自己配的话只会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