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冰箱冷藏室结霜,是啥原因??

楼主(2025-05-10):
冰箱冷藏室后面有轻微的结霜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温度大楷6度左右,不应该结霜啊。

温控器旋钮也坏了,拆开看看是哪里的原因。

发现是旋钮裂开了,用502粘接了一下,再用扎带捆绑了一下,
发现扎带头子影响了操作,只能在4567之间旋转。
调节5大楷在6度左右。

发现密封条有缝隙,打算买条新的试试。

网友A:
密封条漏风了,空气里的水分进入冷藏室附着在四壁上,清洁一下就行,永久引起的失效可以自己替换密封条

网友:
那个裂开的旋钮用合适的管子套上应该就不影响使用了。

网友:
旋钮设计的这么单薄

网友:
旋钮裂开可以用细铜丝缠挠加胶水固定

网友:
塑料扎带在低温下会变脆,还不如用细铜丝等捆扎。

网友:
应该是保温效果不好了

网友:
这样加固还是不如换新耐用了

网友:
风不均匀吧

网友:
我2017年买的容声上下3开门冰箱,最下面急冻室无问题,就是中间软冻室与上面冷藏室有问题了,不冷,还不知道是啥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密封条漏风了,空气里的水分进入冷藏室附着在四壁上,清洁一下就行,永久引起的失效可以自己替换密封条 ...

空气中有水分,生熟食料食物中也含有水分,少量结霜,我觉得是正常的。实际上,冷藏室背面有个小孔(用于后壁流水出去)也是与外面相通的。

网友:
密封条漏风

网友:
学习了,家里的冷藏室后壁也是结冰

网友:
多种原因导致,比如箱内湿度大、温度调的太低、与外界密封不严等

网友:
换冰箱。保温发泡胶部分失效,不拆无解

网友:
提醒你该换冰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气中有水分,生熟食料食物中也含有水分,少量结霜,我觉得是正常的。实际上,冷藏室背面有个小孔(用于 ...

食物打包好了很少会分离水分,他这种大面积结冰要不是外部带入的就是没密封好

网友:
修个毛!本来就是结冰的,要不冷气从哪来?

网友:
非风冷的就是这样

网友:
漏了漏了,要么是门漏了要么是管子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