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拧花小螺丝割缝取出

楼主:
我才刚开始玩小电磨(美甲打磨机)
看到这款万能螺丝滑丝取出神器笔记本拧花了变圆专用电磨机手机滑牙用

看起来就是电磨的K针(薄钉磨头)

在拧花小螺丝上割条缝,
再拿大一号的1字螺丝刀拧
看起来可行
请教各位朋友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试试看,不过我觉得应该会失望...

二○二五年五月十日

网友A:
我试过,打磨螺丝不能精细使用,总是弹弹弹的乱跳

网友:
自己买更好的小电磨吧。
不过方法绝对没问题,如果只用这一次的话,买这个也能用。
我所见到的所有拧花螺丝的方法,终极解法就是这个了。不管其他焊锡焊批头,反攻螺丝取出器,指甲刀等等都有不太行的时候。
当然更狠的就是直接拿霸王钻头把整个螺丝螺帽统统钻完拉倒。

网友:
除非同心度很高,不然跳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打磨螺丝不能精细使用,总是弹弹弹的乱跳

可能是你控制的不够好,或者打磨头没安装到位,装好后要看空转时候,那个转面侧面看去是不是在一个面上还是左右摇晃的。
手要握紧,最好三角定位,就是左右手外加一个以上支点,控制电磨不移动,然后不能用力往下摁,要慢慢下移到切割点,靠近切面,听到切割的声音后就停在那里。等到声音变成空转声在略微往下。手要始终控制切割在一个部位。尽量切深,窄。

网友: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个还想着要不要买套玩玩。

网友:
这种想法太天真了,螺丝都在孔里边,你怎么切?

网友:
手机螺丝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