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伊利早期的喇叭

楼主:
这个喇叭我有点儿搞不懂,以前觉得高音挺高的,但是最近听起来高音就跟没了一样。是分频器的问题还是喇叭老化了?

网友:
用料很不错啊, 还是老货好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卖牛奶那个伊利

网友:
风景不错,别的没看懂

网友:
最好是用音频声学测试软件比如REW软件测量一下频响曲线。

网友A:
橡胶全上点胶,软胶那种,,,我那个JBL烂边了,后来自己换橡胶,直接用透明软胶涂了几层,目前还没坏。。。谢谢分享

网友:
用料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橡胶全上点胶,软胶那种,,,我那个JBL烂边了,后来自己换橡胶,直接用透明软胶涂了几层,目前还没坏。。 ...

这个橡胶还是挺耐用的。在他后来买的索尼组合音响。喇叭圈儿全都烂了,他还是好好的,目测还能再用10年。

网友:
以为是牛奶

网友:
喇叭看着不错

网友:
真材实料不错

网友:
分频器的电容衰减或高音单元挂了

网友:
把低音断开听呗,一般是高音头烧了

网友:
失望了,看来不是卖奶牛的那个

网友:
看见伊利进来的

网友:
似乎以前听过Elac喇叭播放音乐,音场的开阔庞大,声音能量充沛却又宽松还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蛮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