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TM1639显示乱码

楼主(2025-05-10):
刚入单片机,想用STC15W408AS、TM1639、LED数码管显示12,结合AI生成的代码,显示的都是乱码,如何改动都不成功。麻烦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忘了贴代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TM1639.h"

#include <intrins.h>

sbit TM1639_DIO = P1^4;
sbit TM1639_CLK = P1^5;
sbit TM1639_STB = P1^6;

// 共阴数码管段码表(0~9)
const unsigned char SegCode[] =
{
    0x3F, // 0
    0x06, // 1
    0x5B, // 2
    0x4F, // 3
    0x66, // 4
    0x6D, // 5
    0x7D, // 6
    0x07, // 7
    0x7F, // 8
    0x6F  // 9
};

// 向TM1639写入一个字节

void TM1639_WriteByte(unsigned char ddd)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TM1639_CLK = 0;

                                TM1639_DIO = (ddd & 0x01) ? 1 : 0;
                                _nop_();//***********
                                TM1639_CLK = 1;
                                                ddd >>= 1;
                }
}

// 发送命令
void TM1639_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
    TM1639_STB = 0;
    TM1639_WriteByte(cmd);
    TM1639_STB = 1;
}

// 显示数字“1”和“2”
void Display_12()
{
    TM1639_STB = 0;
    TM1639_WriteByte(0x40);    // 地址自动增加模式
    TM1639_STB = 1;
    TM1639_STB = 0;
    TM1639_WriteByte(0xC0);    // 起始地址为0xC0(GRID1)
    TM1639_WriteByte(SegCode[1]);  // 第一位显示“1”
    TM1639_WriteByte(SegCode[2]);  // 第二位显示“2”
    TM1639_STB = 1;
}

void main()
{
    TM1639_SendCommand(0x8f);  // 设置亮度(0x88~0x8F,最亮为0x8F)
    while(1)
                {
        Display_12();          // 持续显示“12”
    }
}

网友A:
你这硬件也是新做的吧?软件也是新抄来的吧?调试出了问题就这么没头没脑的问,很难找到答案。
你得有定位这个问题的思路:
1)首先软件显示八个8加小数点,全点亮。看看硬件能不能全亮。这样排除硬件的接线故障,类似数码管焊接方向反了这样的问题。
2)然后软件显示8个1、一个1,这样最少的段码,看看是不是和预期的一致。
3)固定某一位,轮番显示0~9的数字。显示的内容对不对?预期固定的那个位置对不对?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发现很多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硬件也是新做的吧?软件也是新抄来的吧?调试出了问题就这么没头没脑的问,很难找到答案。
你得有定位 ...

上面已经说了,小白初入门,结合AI写的,因为不懂所以来问。
虽然接了8个数码管,想着简单显示12,搞懂了原理再慢慢写。
感谢支持。

网友:
代码要结合电路图的,没图不好分析啊

楼主:
图是有的,因为是实验,所以图也是多用途的。
这个实验中,TM1639的6、7、8分别接在STC15W408AS的7、8、9脚。

网友B:
硬件电路和软件没对应上把 AI 只能各处大概的 细节还是要调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是有的,因为是实验,所以图也是多用途的。
这个实验中,TM1639的6、7、8分别接在STC15W408AS的7、8、9脚 ...

按上面网友说的,把这里面的数字都改成数字8试试,看能不能显示88

网友D:
你这图是你画的吗?很明显你这些段是要两个字节才能组成 一个完整的字
0x0f,0x03,//0
0x06,0x00,//1
0x0b,0x05,//2
0x0f,0x04,//3
0x06,0x06,//4
0xod,0x06,//5
0x0d,0x07,//6
0x07,0x00,//7
0x0f,0x07,//8
0x0f,0x06//9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和软件没对应上把 AI 只能各处大概的 细节还是要调试的

硬件电路应该没问题。
运行了梁百万的程序,能正常计数。估计还是程序问题,刚入门小白不会写,只能去理解大神门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上面网友说的,把这里面的数字都改成数字8试试,看能不能显示88

改成88后显示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图是你画的吗?很明显你这些段是要两个字节才能组成 一个完整的字
0x0f,0x03,//0
0x06,0x00,//1

自己画的图,为了方便实验,LED、STC15W408AS、TM1639分别打了板,多谢嘉力创。

将代码改为上述后,仍不能正确显示,还需慢慢研究,感谢支持。

网友:
一般都是段码表数据出错导致的

网友E:
TM1639支持共阳和共阴两种模式,好像共阴的驱动比共阳的难搞,手头没有1639,没办法测试。有点像我以前弄的:

TM1638驱动共阳数码管,太难了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5919-1-1.html

网友F:
谁写的找谁问去啊,把照片丢回给ai然后让它自己改,坚决不惯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写的找谁问去啊,把照片丢回给ai然后让它自己改,坚决不惯着

感谢顶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TM1639支持共阳和共阴两种模式,好像共阴的驱动比共阳的难搞,手头没有1639,没办法测试。有点像我以前弄的 ...

一直都用共阴数码管,感觉这种比较符合常理。

网友G:
结合这个图再看一下,要驱动一个芯片,首先要看芯片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合这个图再看一下,要驱动一个芯片,首先要看芯片的手册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结合这个图再看一下,要驱动一个芯片,首先要看芯片的手册

一个8位的管对应两个寄存器
TM1639_WriteByte(SegCode[1]);
TM1639_WriteByte(SegCode[1]>>4);
TM1639_WriteByte(SegCode[2]);
TM1639_WriteByte(SegCode[2]>>4);
TM1639_WriteByte(SegCode[3]);
TM1639_WriteByte(SegCode[3]>>4);
TM1639_WriteByte(SegCode[4]);
TM1639_WriteByte(SegCode[4]>>4);

SegCode取码时按照对应的段排列DpGFEDC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