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用的新贵gx1000-S鼠标之电路维修

楼主(2025-05-10):
嗯,去年冬天自用的新贵gx1000-S鼠标突然没反应了,就是没有红色激光了,就是下面这个,随便拆开看看,东西挺多,一时半会儿也没找到什么问题

先换个光电鼠标用着吧,就是真的很轻便

这阵子发现两个键都不灵敏了,滚轮居然也不好了,就开始怀念起新贵gx1000-S鼠标了,下定决心修修看吧。

通电后几个LED灯正常,就红色激光没有,A3050各个脚测了一下,居然没有3.3V电压,每个脚电压都很低!上网查到A3050的第7脚是VCC,第6脚是GND,一量居然对地短路了!我首先想到是MLCC击穿了,这很常见嘛。我直接焊下那个大的MLCC,一量,居然还是短路,最后边上那个小的我也焊下来了,还是短路!这下进死胡同了!

还好,我没死心,顺着过孔找到了这个:662Y,一定是个LDO电源,一查果然是,上面一个接5V,下面左边是地,右边是3.3V输出。通电一量,果然上边4.99V,输出只有0V左右!

一顿操作猛如虎,我把662Y焊下来了,左边脚也直接掉了,那两个电容我也顺便焊上去了,省得丢了,虽然焊得有点歪。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电容处还是短路,是A3050坏了!我直接划断了7脚到MLCC的引线,果然电容处不短路了,是A3050坏了!

上X宝找吧,662Y没有,662K倒是很多,3050也不少,留言也说换上3050鼠标就好了,买买买!今天中午终于到货了,快递就是方便啊。我迫不及待得准备焊上了,下面是原来的662Y和新的662K的对比,明显新的小多了。原来的662Y左边破了,是因为脚断了嘛,我想着切开表面,找出焊点,再焊回去,这样就省得买了!
结果切开来只有这么一大片铜泊,一量果然跟上面的3脚是直通了,那原来的1脚接哪里了?

不多说了,先焊上662K,通电一量,3.3V有了,再拆下旧的3050,换上新买的,断口没接,正好用万用表测工作电流,35mA左右,662K最大可以250mA,驱动没问题。而且红色激光一下就亮了,鼠标回来了,心情一下大好!

放上一张焊好的合照,断口也已经补上了,一大坨锡呢。特意给了张特写,请原谅我的拍照技术吧。

哦,这遍文章就是用修好的新贵鼠标写的,这鼠标比起量大便宜的DELL鼠标还算有点料吧。

网友:
同款新贵鼠标,之前鼠标微动有点不好使,滴了点WD40猪大油,然后一直用到现在

网友:
我的是本坛数码值得买,推荐的,型号GX1-S 2015版,用着很顺手。

网友:
做工真的不错!

网友:
A3050引擎还算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当年数码值得买推荐的,也买了好几个,现在看来性价比还是很高。

网友:
看用料确实不错的

网友:
感觉做工一般

网友A:
我推荐的,自己屯了一箱子,估计一辈子也用不上

网友:
这时间精力花下去   不如淘个剪线的接一下
但维修是乐趣

网友:
WD40的确是好东西,用它清理触点杠杠的,鼠标,键盘都可以用

网友:
新贵同款路过,当年数码值得买推荐的,楼主只是个例吧,我的用了3年以上,除了微动稍微不如新买的手感外,其他蛮好的。

网友:
看来没有焊台,温度太低,也没用焊油,比较潦草

网友:
同款新贵鼠标买了俩,还没维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推荐的,自己屯了一箱子,估计一辈子也用不上

是的是的,买了俩,现在发现有点少

网友:
美国神油很好用的,,,这么牛的公司就只有这一个神油产品。。最早用于导弹上,后来转民用,,,  谢谢分享

网友:
四个脚的发光管还少见,应该是可以变色的吧

网友:
别说 这个七彩的鼠标看起来真好看

网友:
激光鼠标,做工不错啊,维修一波三折,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