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本田电动车锂电池改普通充电器

楼主(2025-05-10):
有车友知道本田电动车上的电池改用普通充电器充电的吗

网友:
空间不够吧

网友:
本田也有两轮电驴???

网友:
本田的电动两轮车还没见过。

网友:
应该是电车上的电池

网友:
换一个充电座

网友:
原则上锂电池就应该用锂电池专用充电器,铅酸蓄电池用普通充电器。

网友A:
本田出了两轮电动车?

网友B:
本田电动车?两轮的吗?这个还是要用锂电池充电器来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田电动车?两轮的吗?这个还是要用锂电池充电器来充的

本田2两轮电动车.原装充电器丢了。刚好手上有48付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田出了两轮电动车?

新大洲本田和五羊本田都有出两轮电车

网友C:
本田车车的图片呢,我想看看啥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田2两轮电动车.原装充电器丢了。刚好手上有48付的锂电池充电器

买个转接线(或自己改装),测量两个打孔的正负极,普通锂电充电器一般可以直接充。四个小孔用来电池通讯协议,一般是给车子测量电量或充电检测的。

网友:
pdd淘个专用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转接线(或自己改装),测量两个打孔的正负极,普通锂电充电器一般可以直接充。四个小孔用来电池通讯 ...

直接接正负极冲不了电.电池有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田车车的图片呢,我想看看啥样子

网上搜一下.车型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