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量产后16g变8g怎么回事

楼主(2025-05-10):
检测为芯邦主控,用CBM2098 APTool量产工具UMPTool7000.rar,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教大神。

网友:
芯邦专业扩容主控,你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  还是 其他

拆机看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
大概率扩容盘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好说,最好是用量产工具清空后,识别一下

网友:
是固件版本不对吧

网友:
原来扩容了

网友:
芯片坏块太多,所以容量变小了。

网友:
好像宽容的吧

网友:
问题是你量产前没有测过主控和颗粒吗?

网友:
肯定是扩的

网友:
遇上扩容的U盘啦!!!

网友:
坏块太多吧,是不是按bin等级量产的。话说8G扩容16G的奸商大概也是很良心的了,现在都是扩容到2T了

网友(2025-07-05):
扩容的吧,我试过坏快太多强制半容量产的U盘是可以正常识别到闪存颗粒的容量的
(例如128MB的闪存,强制半容产出64MB的可用容量,ChipGenius也是可以正常识别到闪存为128MB的)

网友:
扩容盘,我这也有个芯邦主控的,正在量产

网友:
按颗粒命名G6是8g,16g难道是黑科技开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