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8年大法黑科技SONY CCD-CR1带可插拔式模拟录像单元的摄像机

楼主(2025-05-11):
1998的SONY,最后的辉煌时期依然能脑洞大开,生产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摄像机。

1998年记得一个朋友花了近5000RMB扩了16M计算机内存。那个时代记载动画的媒体还是以模拟录像带为主。

SONY脑洞大开的把一个录像机的机械部分完整的缩小后连同30分钟的磁带,放入了一个比火柴盒稍大的可以插拔的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插到这个之后手掌大小的摄像机肚子里。

多准备几个盒子,就可以多录节目。当然这个录像盒子包含了磁鼓等多个精密元件,当年的价格也不菲。

先上几张机器分解图。

乍一看,和普通的数码卡片相机没区别,Ruvi CCD-CR1

背面的液晶竟然连背光都没有。不知道当时的用户怎么忍受的。

顶端的功能按键群

屁股。那个金属的把手就是用来弹出录像单元的。

录像单元。占据了机身近一半的空间。

SONY VD-CR1

打开录像单元。精彩的来了。里面浓缩了除了磁带加载机构以外普通录像机的大部分机械结构。比如磁鼓,送带轮,收带轮,
倒带快进用的无刷电机等。不得不佩服SONY当年的机械设计本领和敢想敢干的精神。
因为没有磁带加载机构,所以磁带是一直绕在磁鼓上的。

拆下磁带,磁鼓,看看下面的传动机构。

右上是个平板无刷电机。 通过齿轮尼龙皮带和中间的白色飞轮耦合。
右下的继电器和凸轮实现快进和倒带,放录像之间的切换。这和磁带随声听的结构相似。

因为各种齿轮都是通过单向卡槽卡在轴上的,很不好拆,没想破坏掉,所以就没有继续拆。

网友A:
当年的鬼子,技术可是蓝星顶尖,可惜大多数都是想吃独食,而且很多技术是点歪了科技树

网友:
当年的小日本电子技术是真强撼。可惜现在走下坡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鬼子,技术可是蓝星顶尖,可惜大多数都是想吃独食,而且很多技术是点歪了科技树 ...

我觉得不是技术树点歪了,是想吃独食逼其他厂家改道

网友:
这在当年硬盘容量不大,闪存尚未普及的时候,妥妥的黑科技呀
把录像机的录制结果打包做成了一个存储单元,虽然存储的是模拟信号吧~

可惜SONY的黑科技很多都未开放极权,产量不够大又导致成本极高

网友B:
当年的等离子如果不是走吃独食的路线,也不会有后来液晶屏什么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等离子如果不是走吃独食的路线,也不会有后来液晶屏什么事了。

等离子弊端太多,淘汰是必然的,功耗大,高电压,分辨率低结构原因像素不能做得太小,整机太重了,液晶除了所谓的色彩和延迟差点其实现在这些弊端已经都解决了

网友:
反射膜的LCD 显示屏,功耗较低,似乎是3 倍光学手动变焦

网友:
欣赏了。。。漂亮。。。小本子,,当年就是牛,,,不承认不行

网友:
太厉害了,索尼出品,精品,果然是大法,各种黑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等离子如果不是走吃独食的路线,也不会有后来液晶屏什么事了。

也不是,液晶做起来是必然的,虽然说等离子厉害,不利于小型化,还有节能,这些都是等离子的缺点,退出是必然的,可能会晚那么五年吧。

网友C:
磁带是8mm的吗?

网友:
曾经的sony多辉煌啊,现在没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带是8mm的吗?

对的。量了一下,8mm磁带。

网友D:
厉害,可惜所以时代发展太快,快把索尼淹没了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帖
大法早期选料、做工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可惜所以时代发展太快,快把索尼淹没了

其实并没有,这个产品现在的用户群仍然在使用索尼,包括CCAV和业余视频播主在内。

网友(2025-09-20):
经试验可用Hi8的磁带替换原磁带,注意正反面。液晶屏反光膜老化可用GBC游戏机偏光膜替换,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