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RX8025T替换LCD床头钟晶振之简记

楼主(2025-05-11):
家里有三个几乎一样的床头LCD钟,其中有两个特别不准,夏天还好点,每天快个1秒2秒,天冷的时候一天要快上十几秒,调好没多久就又要调了。以前曾经想过买好点的石英晶振替换钟里的,但担心买到的晶振也未必能让钟走成满意的精度(我心目中的精度是每月误差不超过五秒),前两天在网上闲逛偶然得知有像RX-8025T之类的芯片能基本符合我的要求,于是在本论坛及网络上找了些资料看了下,发现别人N年前都在玩8025了,只恨自己知之甚晚,因此决定自己动手改一下钟。我的钟都是两、三节7号电池走时的,可以达到8025T的要求的2.2V以上电压,所以我花了五元钱在TB买了十个散新编带的RX-8025T(胆小,没敢买拆机的,可能拆机的更准吧才两毛七一个),吃晚饭前到的货,于是吃过晚饭就开整了。

照着网上资料,保留了3,6,7,11四个脚,其余的脚我并没有剪掉,而是将其向内弯折,以便能容易地焊接那四个保留的脚。
拆开钟测试了下,这个电子钟是3节7号电池供电,经过一个三端稳压模块把4.5v稳压到3v给时钟电路供电,正好满足8025T的2.2v以上的使用电压,现在这三节电池用了很久,其总电压为3.3V,测量三端稳压模块输出的电压是3.0V,我又试着换了三节新电池进去,总电压有4.7V多,三端稳压模块输出仍是3.0V。另外,顺带测了晶振两端的电压,一边是1.0V,一边是1.4V(为什么要测试电压呢,看过下文就知道为什么了)。
因为三端稳压模块的引脚很细,担心烙铁烫坏元件或电路板,于是在钟表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通断蜂鸣器档找出与稳压模块3.0V输出同一条线的大焊点,将其作为8025T的电源正极。先将晶振旁边的两颗小电容拆掉(判断是不是晶振的谐振电容很简单,用万用表通断档量那两只电容中的其中一只电容的一端是与晶振的1.0V脚相通,而另一只电容的一端与晶振的1.4V脚相通),为了保险起见我是每拆一只电容就给钟表放上电池,以确保这两颗电容拆下后都不影响时钟的运作(正常钟通电后应该显示12:00或0:00,并且中间的冒号闪烁),最后将晶振拆下,将8025T的6,7脚用焊锡连在一起并用导线连接前面找好的3.0V输出的大焊点,11脚接地则是直接焊在本身电池负极的大焊点上。 然后我装上钟的电池,此时屏幕无显示,我试着将8025T的3脚输出直接接在晶振1.0V那只脚,此时屏幕恢复正常走时,断开后则无显示,后又将3脚直接接在1.4V的那只脚上,发现也能正常显示并走时,然后我准备断开6,7脚与+3.0V之间的导线来测量8025T的工作电流时发生了奇怪的事,我发现断开后钟仍能正常走时,相信是这1.4V的电压进入到了8025T内部仍然能输出一定的频率供钟表走时,至于能不能走准我就不知道了,联想到之前不少资料说最好在3脚输出端接一个电容或电阻再接晶振一脚,我就在3脚输出端接了个22PF的瓷片电容,之前经常在论坛里看到有人不接电容或电阻时都是几十微安或上百微安的电流消耗,而接了后就电流比较正常但也有十几二十微安的,但我经过测试我的这个环境,接不接这个电容对8025T的耗电并无影响,都是接1.4V脚时3.14微安,而接1.0V脚的时候是1.78微安,为了减少干扰和安全起见,我最终还是在3脚上接上个22PF的电容后再接原晶振的1.0V脚。。。电路弄完后,将8025T芯片及电容用电工胶布包好,并用双面胶粘在钟机芯旁边空位上,只要装入机芯于外壳时,能正常装入机芯及那些走线与元件不影响各种按钮就行。现在时钟与手机校对了时间,等明天再看下走时的情况,正常的话我就把另外两台钟都改掉。。。

补充内容 (2025-5-17 13:09):
图已经补在后面的帖子里了。

网友:
RX8025是个神器

网友:
8025是个神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哈哈哈,8025还没退温呢

网友:
又见神器8025,我的万年日厉钟换上8025后,一年误差不到1分钟,之前每个月误差差不多1分钟

网友:
实践出真知,耐心等待结果

网友:
家里有个欧姆龙血压计时间有点不准,有空想改一下……

网友:
好像是前年论坛跟风改了一个8025.。。谢谢分享

网友B:
这是头一回看见没图的文章

网友:
散新也是翻新的

网友:
当年不知道8025,买了几个有源晶振,但是一放就放了10几年,现在有了8025也懒得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哈哈哈,8025还没退温呢

本来是上了几张图的,系统说我的这篇文章超过了60K不让我发,于是我就把图全删了才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头一回看见没图的文章

本来是上了几张图的,系统说我的这篇文章超过了60K不让我发,于是我就把图全删了才发出来。

楼主:
今天又改了两只钟,钟也都是4.5V电池供电,但还是有点不同。。。今天第一只钟跟昨天那个差不多,也是经过降压模块降到3.0V,因此也跟昨天那个几乎一样。另一只钟就有点不同,4.5V是经过降压模块降到3.3V,而且晶振谐振电容只有一个,另一个谐振电容位置是没有焊电容的,而且这个钟测量晶振两边的电压都是0,接原晶振的哪一个焊点都可以走时,而且随便接哪个焊点8025T的耗电都是2.6微安,我照例在8025T的3脚串了一只22PF的瓷片电容才接到焊有20PF谐振电容的那只晶振脚。

网友C:
4.5v的电压可以直接用,多个器件耗电增加,我改的石英钟一个月误差1-2S,很有效果。可以代替收不到信号的电波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v的电压可以直接用,多个器件耗电增加,我改的石英钟一个月误差1-2S,很有效果。可以代替收不到信号的电 ...

4.5V的8025T耗电肯定比3V或3.3V要高不少,我改的这些钟里反正都是3V或3.3V走时的,索性用那个稳压后的电压当8025T的VCC也稳定。。。

网友D:
拆机论坛竟然没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论坛竟然没有图

唉,本来写这篇文的时候是有图的,但上图系统说我的文章超过60K,所以只好把图删了才能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