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科沃斯地宝t5换了新电池也电池电量低求维修方法

楼主(2025-05-11):
一个科沃斯地宝t5冲了电,老是提示电池电量低。测量冲电座电压正常。后在淘宝买了一个新的电池,装上冲一天第二天开始使用还是电池电量低。维修一时限入困惑。跪求维修方法

网友:
给电池记数的那个芯片里的数据没更新,类似苹果手机电池健康度那东西,

网友:
这设计,计划性报废?

网友:
这么多贴片,劝你还是放弃或者交给某位大佬帮你弄吧

网友A:
电池电压量了吗?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量了吗?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我也是怀疑充电器

网友:
直接上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我的n8电池也不行了,正要组一个

网友:
有点像计划性报废。。。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技术精进了哈!

网友:
是不是应该做一下电池组间平衡!

网友B:
t5好像是充电部分通病,应该是电压检测电阻有问题,我以前修过一个,不过发在抖上了

8.94 C@U.Ym 11/16 TyT:/ 据说是科沃斯充电有通病,可惜我这台看了网上所有视频没有一样的,还好电子基础没丢光,成功修复# 家电维修 # 科沃斯t5max  https://v.douyin.com/DCH06lZTx5o/ 复制此链接,打开Dou音搜索,直接观看视频!

网友:
计划性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t5好像是充电部分通病,应该是电压检测电阻有问题,我以前修过一个,不过发在抖上了

8.94  11/16 TyT:/ 据 ...

打不开呀,在你贴子里也没发现有修冲电的贴子呀,能帮个忙重新发一下好吗

网友:
换新换新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不开呀,在你贴子里也没发现有修冲电的贴子呀,能帮个忙重新发一下好吗 ...

抖音,我没发论坛上

网友:
13楼怎么开

网友:
一大包电池

网友:
电压检测部分

网友(2025-09-02):
我有个t5power昨天也成这样了,显示充电但是电量一直不变,量主板电池接口无电压。我在网上查的是背面充电电路的大电感旁边有个2.2k的贴片电阻阻值变大了,换了就行了。准备拆开试试。据说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