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美的MTD4.5-M/K-07夹子台灯及加C口充电

楼主(2025-05-11):
拆美的MTD4.5-M/K-07台灯及加C口充电

台灯是返修的,充电口掉了

这个很好拆的

有4个螺丝

1个18650电池

充电口都掉了

加了一块充电板

充电板上区了5v电压接到原来的充电口5v电源接口上

用的是c口充电座加烙铁开的口,还是大了点

充电指示灯亮

原来的充电指示灯

网友:
手艺有点粗

网友:
这灯亮度还行

网友A:
不如原口改C口完美,太草了

网友B:
生活日用品老美的不行

网友C:
同款软包电池改C口了

网友D:
个人感觉在侧面开孔也许会更美观些。

网友E:
可以买白颜色包塑C口,边缘挡住美观些。

网友:
我也有一个   能用   就没拆了

网友:
买那种现成的C口,外部是圆形的直接钻头开孔安装,你这个开太不美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觉在侧面开孔也许会更美观些。

空间有限,开不了,要不要把里面的控制板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白颜色包塑C口,边缘挡住美观些。

其实最好的方案就是在原来的充电口改c口

楼主:
亮度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原口改C口完美,太草了

太麻烦了,就简单改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软包电池改C口了

你这个是原充电口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活日用品老美的不行

这个款式的感觉不好用

网友:
学习看书还可以,维修比较小的零件就显得亮度不够

网友:
我的同款里面用的是14500的电池。

网友:
为什么不把C口改到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