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带保护板聚合物电芯串联可以吗

楼主(2025-05-11):
像这样单独每节都有保护板,就不取下来了,取下来多麻烦啊,而且容易搞断那个不容易上锡的连接片,
如果我串联变成7.4v充放电使用,而且我上面还要加一体的7.4v保护板可以吗?影响不大吧!抛出问题,总有人对此是迷糊的,你们说呢

网友A:
个人感觉没必要再加保护板。串联使用有一个问题,假如其中一节的容量减小了,当它充满电后这一节的保护板就会停止充电,而不管另一个是否充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没必要再加保护板。串联使用有一个问题,假如其中一节的容量减小了,当它充满电后这一节的 ...

对对对,一致性要比较好才行,要求高的还得均衡才好

网友:
如果用两串的保护板,只单独的最好拆了,它们会有差异,

网友:
单节自带的保护板不用拆,也不用再加两串保护板。我的帖子里讨论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参考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979-1-1.html

网友:
充电独立充电就行,使用就会受容量小的连累,按最小的容量用。

网友:
一两串没有问题,串数多了容易损坏保护板。因为某一串保护时,其保护板动作器件MOS上将承载很高电压可能会超压击穿

网友:
应该没必要

网友:
就两串的话,问题不大,直接串联用可以

网友:
最好是分开使用

网友:
我的第一个DIY的万用表电池就是用两块带保护的手机电池串联做的。

网友:
搜一下均衡充电,分开充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