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电信HS8145V5光猫

楼主(2025-05-11):
外壳标记的出厂日期是2019/09。剩余价值在小房间场景能当个AP用用。
功能:光纤输入,4千兆网口输出,电话,2.4G/5GWiFi5网络,USB家庭存储功能。
硬件介绍:
主控芯片:       SD5117。查不到主控芯片参数,网上只有5117p和5117M的参数,参考下海思SD5117P的参数吧,双核1GHz,ARM A9架构,集成四口千兆交换机,集成                                   2.5Gbps/1Gbps的光MAC。
5G无线芯片:   Hi1151系列的,型号GNCV210,外置信号放大芯片:Q ROYK,属性不详。
2.4G无线芯片:Hi1151系列的,型号SGNCV208。
内存芯片:      南亚NT5CC256M16ER-EK,容量512M。
闪存芯片:      华邦25NO1GVZEIG,容量128M。

网友A:
当年的神机,性能放现在也不弱,只是没有wifi6被淘汰了

网友:
好多光猫都是这个外壳

网友:
这种光猫短线很严重的,是按照万兆来卖的,。。。谢谢分享

网友B:
竟然无线也是菊花的了...

二○二五年五月十一日

网友C:
存储芯片容量太小,没有扩展意义

网友D:
家里的一个一模一样  好像做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E:
还有打开天线的教程。

网友F:
CPU散热片楼主自己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CPU散热片楼主自己加的吧

散热片原机的,我拆掉换了个比他好点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打开天线的教程。

他这天线没有那个旋转的功能,应该不是这款机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的一个一模一样  好像做工很不错的样子

这个我插电运行了一会儿,发量还不算太大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储芯片容量太小,没有扩展意义

光猫一体机硬件儿配置高了,这要是能刷成普通路由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无线也是菊花的了...

这套硬件发热量还算可控,不错。5G信号质量不错,2.4G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神机,性能放现在也不弱,只是没有wifi6被淘汰了

即使是Wi-Fi5。现在家用玩玩手机也够用了。

网友G:
配置还可,这做工挺好,现如今也能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配置还可,这做工挺好,现如今也能用的嘛!

家用普通上网够用。

网友:
好久没闻到钱味了

网友:
做工可以的,那时是好货了。

网友:
有个同样的,电信给升级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