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 0.75A 这个贴片整流桥是什么规格啊?丝印NC80 BLP03

楼主(2025-05-11):
爱普生打印机的电源24V 0.75A,大电容鼓包 保险短,这个也短路了,想更换 但是搜不到一样的型号,代替但看不懂这个丝印NC80 BLP03  数字代表800V还是80V 3A还是0.3A?

网友:
找一家信誉好的商家,拍照咨询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800V0.3A全桥。

网友:
随便换一个就行,功率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