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从iPad拆屏到环氧树脂浇壳:我的便携屏手工DIY全记录

楼主(2025-05-11):
相机显示屏老化彻底坏了,原本想买个屏幕自己换,但是也得200块,幸好相机支持HDMI输出,所以便打算入手一台监视器,但是监视器大多数才5寸大小就要五六百以上,迫于无奈只好转向自组装一台便携屏,于是便有了我下面的杰作,目前已经稳定用了两年多,使用相对可靠。

如今显示器的模块化设计大大方便了自组装的操作,无非是由电源、驱动板、显示屏以及主体框架组成。大多数DIY的用户一般选择在屏库这种网站购置面板,也可以在这里查找后,根据所需类型、大小、分辨率、对比度、接口类型、亮度和背光等参数在某宝上进行选购。值得一提的是,选购的屏幕必须要有能支持的驱动板才买,当然,个人十分建议入手支持eDP接口的屏幕,这样适配的驱动板会更多。

如果家里有坏掉的笔记本,直接拆开组装会省一点钱,想要再简单点,那就学我,直接上二手市场花了60块选购了一台完美内屏的Ipd4回来拆,毕竟几十块的2K屏性价比会更高,而且经过苹果严选,质量可靠。

拆屏前,先用电吹风均匀吹一下平板触摸屏的四周,然后在外屏缝隙处插入一片裁纸刀,轻轻划开外屏与边框的粘接处,记住,小刀尽量不要插太进,只需能分离内外屏就好,要是划伤内屏就不好了。

掀开外屏后,可见内屏显示相当细腻鲜艳。

接着关机后拆卸下内屏的固定螺丝,并小心拨开内屏的排线接口,一定要小心,避免屏线断裂。

这是拆卸下的屏幕以及购置的显示屏驱动板、EDP转接板、喇叭、触摸屏、连接排线和便携屏外壳。

其实某宝上对应的驱动板有很多种,可以根据自己需要的功能进行选购,比如是否需要支持一线通功能,有几个HDMI接口,是否支持蓝牙或者触摸功能等等,最简单的驱动板六七十,一般就一百出头,买套装最省事,所有东西都已经匹配好,连对应开孔的边框都有了。

建议到手驱动板后,先进行测试,看看板子和屏幕连接后有无兼容问题,注意主板接口以及屏幕排线不能接错,要不然可能烧板。

在到手的套装里,我发现配置的外壳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它的显示屏是通过双面胶黏贴在边框上进行固定的,无法固定的很好,而且超薄的外壳体积想增加其他组件也比较麻烦,所以我又萌生了一个DIY外壳的想法,于是又花了十几块入手了几张ABS板材回来。

当然,有条件可以上雕刻机或者3D打印机,那么能用上的材料种类和板材种类更多,比如有机玻璃、聚丙烯、尼龙或者木材,不仅开孔精准美观,而且制作效率高。像我这种直接用ABS板材制作成的成品,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开孔的准确性、边框的弯曲弧度大小以及切割边缘的平整,极大增加了生产废品的几率,浪费板材。

在制作外壳的前,先预先规划一下产品厚度和大小,个人建议驱动板与外壳以及屏幕间有1mm到2mm的距离空间便于散热,如果还有其他额外增加的功能板则要分区间以及互相之间的距离。类似我额外增加了一个内置电源给机子供电,电芯选用的事LG的6000mAh锂离子电池,以及一块支持最高22.5W输出的充放电一体板,可以直接就组成一块充电宝。

设计好尺寸后,就先裁切出背板和边框条,毕竟边框的弯曲程度以及贴合程度都得靠背板尺寸定型。边框条建议先将尺寸宽度打磨出比预定宽度大一点就行,尽量不要超过1毫米,并在边框条上绘制出一条线,用作弯曲边框时需要的参考线。

接着通过热风枪对准边框条要弯曲的地方吹,此处建议上扁嘴吹风口,这样边框条在加热变软后能成型更漂亮。将弯曲处吹软后就用钢尺压着边框条,小心将它弯曲成一个圆角90度,并一边弯曲一边放置在对应背板圆角的地方不断矫正,圆角的弯曲程度可以不用太完美,但是必须保证弯曲后的边框条依旧能保证可以垂直放置在背板上,衔接处尽量密不透光。

一般经过多次热压弯曲练习后,相对完美的热压弯曲处都会自动多出几毫米的宽度,所以尽量配合背板或者钢尺的平面用刀刮平,记住,必须一点一点小心的刮掉多余的边框宽度,刮多了自然就会出手感。

边框的开孔是相对较难的操作,因为要算准对应孔位的位置,为了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各电路板之间尽量相隔一两公分的距离放置。经过多轮测试,最后发现还是直接用油性记号笔先涂抹到电路板上的各个金属接口上,再贴着边框压上去就出现要开孔的位置效果比较好,当然,这里还是建议多绘制几条参考线,可以避免后期开孔时出现错位太多的情况。

开孔的话,最好用对应的金属接口烧红后直接压入要开的孔中,这样就能开出完美的孔。

圆孔的话就得上钻头了,孔的圆滑最后需要用刀刮处理后才漂亮,多操作几次就好。

最后将边框和背板组合好,并用上ABS专用胶水黏贴就好。

记得在边框与背板交界处加入加强筋的结构来加强外壳的坚固性。

需要固定主板螺丝的区域就得上对应大小和高度的ABS柱,配合滚花螺母压实最好。

最后用刀刮平边框,修整外壳。

当然,用作相机监视器的话,1/4螺母少不了,此时只要能固定好ABS柱、滚花螺母以及1/4螺母的话,基本上外壳就算做好了一半。

做到这里了,我突然间想到这样加固螺母的方式貌似不太稳,要是能通过环氧树脂浇灌模具的方法制作一个全透明的一体塑料外壳就更好了。为此,我得先翻模,模具种类就选用分瓣模的形式制作。在这过程中要选好分模线的位置,并留有足够宽的位置让浇筑好的模具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密封性,而且还要用油泥、竹签、吸管事先捏出浇灌环氧树脂用的通道以及排气孔(图上竹签部分为排气管道,之后改进设计后都去除了),并且注意加入多个合模柱设计,以便于浇筑时不易于模具变形。

翻模用的硅胶选用40硬度较好,翻模前的硅胶和固化剂都事先用冰箱冷冻后再用,这样可以方便快速去除气泡。

按照三次涂刷步骤秤好各次所需硅胶和固化剂组分,并在前期准备的油泥和外壳表面都事先用脱模剂、肥皂液或者凡士林轻轻涂抹一遍(凡士林一定要涂抹的很薄,要不然以后制出的产品表面会有划痕),而且要注意第一遍硅胶的作用主要是方便覆盖外壳细节用的,所以第一遍的硅胶固化剂加少一点,涂抹时要薄薄的一层,并小心用热吹风把里面的小气泡吹出。

之后涂抹硅胶组分时,可以加入医用纱布用以加强硅胶模具的强度,注意去除纱布里面的气泡,最后待第三层硅胶固化后就能浇筑一层1厘米厚的石膏板,这里同样注意石膏不要过度搅拌进气泡,尽量控制好水分,让石膏在30min以上凝结完成,最好控制在1小时的时间,太快容易有气泡。

这是拆开挡板后第一片模具的样子。

然后就是第一次修模,先翻转到制模背面,在不拆除外壳、排气管道以及浇筑管道的前提下,把不需要的油泥拨弄下来,然后用小刀把多余的硅胶削掉。

接着再次涂抹翻模剂、肥皂液或者凡士林,开始制作另一半模具和石膏板,按照上面的翻模步骤再做一次,最后得到下面两块完整的模具。

合模,并在两侧加入之前制作好的石膏板夹紧,这里一定要牢牢夹紧。

调制好环氧树脂液,就从浇灌口倒入,这里一定要慢,主要为了内部各个角落不至于产生气泡。

等树脂凝固后拆模,修壳。

这里设计的螺丝孔全部采用带花纹的滚花螺母配环氧树脂后期凝固而成,这样一体化成型效果好,较为重要的固定面板用的螺母采用如下方法加固,油泥在需要放置的螺母区域围一圈后加环氧树脂凝固。

屏幕的话,外框选用的是有机玻璃材质,规格大小采用全手工切割完成,并用环氧树脂黏贴固定而成,不过在固定的时候出意外了,那就是夹子压力太大,把有机玻璃外框压碎了,幸好还能用。

然后上主板,测试没问题后将屏幕啥的组装完成。

测试与手机通过一线通功能连接使用后非常顺畅。

显示效果非常不错。

再来看看外壳细节。

网友:
这是位会翻砂工艺的师傅

网友A:
你有这功夫,自己建模,在嘉立创有3D打印,不过这个尺寸也不便宜。

网友:
思路和工艺不怎么相符哈。
做的不错,成本也不少吧?

网友:
还是可以的呀!!!

网友:
方法不错,值得推广,收藏备用

网友B:
缺一道打磨抛光工序,我用水晶胶做过U盘,翻过好几个USB插头,但是这种大的平面模型我不会考虑的

网友:
屏下的各种排线得小心,不然就麻烦的多

网友:
我好像也有这种屏,就是一直没动手改,用不到

网友:
我去
自己开模作外壳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
可以量产了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不过精致度差了点吧,要是再薄点是不是更美观一些

网友:
现在咸鱼卖成品  铁质外壳一个才多少    这翻砂工艺   哈哈哈   支持一下吧

网友:
查找液晶屏驱动的网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一道打磨抛光工序,我用水晶胶做过U盘,翻过好几个USB插头,但是这种大的平面模型我不会考虑的 ...

其实我有考虑过打磨的,但是想到自己有随便丢的习惯就不打磨了,浪费时间,而且这种大板其实比较容易变形,买的滴胶硬度貌似不够硬,还没有机玻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功夫,自己建模,在嘉立创有3D打印,不过这个尺寸也不便宜。

现在嘉立创也有3D打印?我之前参考别人3D打印价格要一百多,所以才买的ABS板材回来自己搞的,后来想到翻模,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
坛友这手工厉害!我做个小外壳都做不好,更不要说这种建模翻砂工艺了,牛B!厉害!再就是说明讲解的非常详细,应该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