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水洗激光头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5-05-11):
  刻录机激光头不能刻CD了,打算用水洗一下,有几个问题请教,谢谢大家!

1、是否必须用纯净水?自来水可以吗?
2、水洗晾干后里面的透镜光路是否会留下水痕?
3、激光头总成里有复杂的光路,是否能完全晾干?
4、没有超声波清洗仪,是在水盆里用手拿着激光头涮洗效果好还是在水龙头下冲洗比较好?

网友A:
建议用99%医疗酒精洗,纯水不擦干净有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99%医疗酒精洗,纯水不擦干净有残留

把它泡在99%的酒精中是吗?

网友B:
光学玻璃,沾水就废。
你用酒精都不行,劝你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它泡在99%的酒精中是吗?

用无纺布沾了擦拭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学玻璃,沾水就废。
你用酒精都不行,劝你放弃吧。

光学玻璃沾水就废? 那部队里的望远镜怎么办,难道上前线还得挑不下雨的天气???

网友:
棉签沾酒精擦擦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学玻璃沾水就废? 那部队里的望远镜怎么办,难道上前线还得挑不下雨的天气??? ...

杠要坏了...

二○二五年五月十一日

网友:
不杠,但不能误导人不是

网友:
光头我洗过,就是用棉签沾纯净水转几圈就行,不放心 用镜头纸吸下水,酒精不建议用

网友:
酒精一洗,,镀膜就废

网友D:
酒精肯定不行,纯净水可以,但不去油,我用洗洁精兑水,懒时用唾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酒精肯定不行,纯净水可以,但不去油,我用洗洁精兑水,懒时用唾沫

我的微单菌斑也是用的唾沫

网友:
当眼镜玻璃擦啊,无纺布不掉毛就行。哪里那么多讲究

网友:
我曾经用自来水加安利洗洁精清洗过几十个不读碟的飞利浦1201、1202激光头,都成功!

网友:
酒精会融解镜片上的镀膜。得用异丙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光学玻璃沾水就废? 那部队里的望远镜怎么办,难道上前线还得挑不下雨的天气??? ...

你先搞清楚这两东西的具体用途,再来说。

网友:
轮得到它?几十年前就试过了,哈哈。

网友:
其实你可以买一个超声波清洗仪,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妈的首饰戴的时间长后,缝隙间有污渍。一般工具没法清理干净,万一清理的不好,少了几克,亏损大了。我用买的这个仪器,清理了一会后,干净多了。一称,克数一点没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搞清楚这两东西的具体用途,再来说。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