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修改BIOS让DI945支持从ext4 引导?

楼主(2025-05-11):
DI945芯片组比较久远,如何能让它支持从ext4 引导?

能回答这问题的,至少40k

有请 @rush

网友A:
GRUB就行,不单是EXT4,甚至可以exFAT引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GRUB就行,不单是EXT4,甚至可以exFAT引导

@windows9650 你也得算大咖了
能接下来介绍一下,有精华贴,为何不是蓝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dows9650 你也得算大咖了
能接下来介绍一下,有精华贴,为何不是蓝标? ...

我因为爱跟人掐架而且产出很低所以被收回了呗

然后GRUB是万用启动器,只要你主板能Legacy或者EFI/UEFI启动就可以用GRUB,这玩意甚至能放在U盘里启动系统,现在的多启动基本都围绕GRUB,包括Ventoy本身也是GRUB2的变体

网友:
你试装一下 deepin OS ,
也是 ext3 exr4 分区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因为爱跟人掐架而且产出很低所以被收回了呗

然后GRUB是万用启动器,只要你主板能Legacy或者EFI ...

我喜欢你的风格
你说实话,揭示真相
Ventoy的国产软件之光的外衣
叫你给扒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喜欢你的风格
你说实话,揭示真相
Ventoy的国产软件之光的外衣

哈哈谢谢

我平时说话有点直还喜欢戏耍人所以经常得罪人,可能他们习惯了端着放不下姿态吧

至于Ventoy,他自己也承认了来自GRUB2,只是有些人自卑惯了啥都追认“国产”,随他们去得了,反正功能来自哪里弄技术的人最清楚,也就是半桶水喜欢糊弄

网友A:
刚才查了一下Ventoy的资料,发现这东西本身也支持EXT4,应该是GRUB2那边继承过来的,要不试试硬盘上划个分区装Ventoy然后编辑启动菜单启动EXT4分区上的KAL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查了一下Ventoy的资料,发现这东西本身也支持EXT4,应该是GRUB2那边继承过来的,要不试试硬盘上划个分 ...

谢谢调查
我Kali可以优盘启动,它的镜像写完优盘有fat12分区。遇到难题是openwrt镜像写SSD可以正常启动,写优盘启动不了,写优盘两个分区都是ext4 ,但该优盘在新电脑上可以从优盘启动,推测老旧电脑bios不支持ext4启动盘
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调查
我Kali可以优盘启动,它的镜像写完优盘有fat12分区。遇到难题是openwrt镜像写SSD可以正常启动, ...

可以用GRUB接管启动和分类,单独把包或者镜像作为ISO直接挂载可能会好些,分区的话U盘多分区会抽风,在大部分电脑上U盘主控只认第一个状态为“显示”的分区,启动也只认第一分区或者第一活动主分区,第二分区可能会无法识别或者无法访问

至于你这个U盘在老平台上启动失败的原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新电脑启动是否设置成Legacy优先,如果不是的话应该是走的EFI/UEFI启动模式,那肯定能直接启动了,旧平台主要以MBR+活动分区的形式去识别启动设备所以会失败,而且旧平台不具备EXT4识别能力,这个是单独的一个读写驱动,以前Linux没现在这么流行的时候主板很少会内置这个驱动到BIOS固件里

个人推荐的解决方法,单独拿一个硬盘直接安装完整的KALI,然后用第二硬盘单独安装OpenWRT,这样互不干扰还能通过开机选择磁盘的方式启动对应系统

网友B:
修改BIOS,是打算给bios添加模块?

网友C:
你要区分grub4dos和grub2,你这个问题需要用grub4dos,如果用盘启动,还需要使用fbinsttool来安装grub4do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要区分grub4dos和grub2,你这个问题需要用grub4dos,如果用盘启动,还需要使用fbinsttool来安装grub4dos ...

你也卡了?发了两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卡了?发了两楼

不仅rush发帖重复,我最近就发现论坛不正常,好像在主动防御攻击
就在刚才,我访问论坛,居然提示我危险,过了一会才登陆上来

仔细看,好像是网站安全证书被攻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BIOS,是打算给bios添加模块?

大神好
我是想让它支持优盘从EXT4引导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rush发帖重复,我最近就发现论坛不正常,好像在主动防御攻击
就在刚才,我访问论坛,居然提示我危 ...

真是多事之秋,看来得换个论坛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RUB接管启动和分类,单独把包或者镜像作为ISO直接挂载可能会好些,分区的话U盘多分区会抽风,在大 ...

大神你好
我感觉,最理想是添加ext4驱动到老旧bios里面去,让它原生支持从usb启动
我已经证明,ssd ext4引导正常,usb 无法从ext4引导

专门研究修改bios的论坛叫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区分grub4dos和grub2,你这个问题需要用grub4dos,如果用盘启动,还需要使用fbinsttool来安装grub4dos ...

大神你好
我感觉,最理想是添加ext4驱动到老旧bios里面去,让它原生支持从usb启动
我已经证明,ssd ext4引导正常,usb 无法从ext4引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我感觉,最理想是添加ext4驱动到老旧bios里面去,让它原生支持从usb启动
我已经证明,ssd ext4 ...

https://www.zhihu.com/tardis/bd/art/557777408

找到个教程应该适合用于解决你这个情况

然后你这个板子没法修改BIOS,那固件没空间装驱动的

以及,不是大神,是个打工仔

P.S.专门的BIOS修改论坛暂时没遇到过,但是类似的BIOS MOD套件倒是很多,比如UBU或者UEFITool或者MMTool,不过个人不建议瞎搞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