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电池内阻仪求推荐

楼主(2025-05-11):
刚把10年用了几次的1030出掉了
打算换个支持电压高的内阻仪
可是市面上内阻仪眼花缭乱,根本无从挑选

唯二的要求 大电压 越大越好  0.0x 毫欧姆

1035+就算了 实在不喜欢耀悦的东西(当然,如果实在没有超过它的,也就只能选它了)

目前颜值最高的 是hrm10 是真漂亮啊
论坛里有说跳动厉害的 也有说准确度高于 1035+的

网友A:
日置BT3563,额定输入电压:DC±300V,3mΩ (最大显示3.1000mΩ,分辨率0.1μΩ)~3000Ω量程 (最大显示3100.0Ω,分辨率100mΩ)
还是看楼下推荐吧

网友B:
多高电压,难道测200V吗,找光伏用的内阻表吧!价格不菲,福禄克的也才能测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高电压,难道测200V吗,找光伏用的内阻表吧!价格不菲,福禄克的也才能测60V的 ...

平时基本150v左右,光伏内阻表貌似可选的更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置BT3563,额定输入电压:DC±300V,3mΩ (最大显示3.1000mΩ,分辨率0.1μΩ)~3000Ω量程 (最大 ...

额 老哥你这是要清空我的私房钱啊。。。太jer贵了

网友C:
一直使用普通的内阻仪,高压的没见到过,还是在网店里面挑选相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使用普通的内阻仪,高压的没见到过,还是在网店里面挑选相近的。

网店就那么几个 就blink支持和15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置BT3563,额定输入电压:DC±300V,3mΩ (最大显示3.1000mΩ,分辨率0.1μΩ)~3000Ω量程 (最大 ...

这个新机得几个W.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 老哥你这是要清空我的私房钱啊。。。太jer贵了

要求那么高,多出血是必须的。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平时基本150v左右,光伏内阻表貌似可选的更少了

看你需要150V上限值的电池测试仪,国产可选择的不多。

本想推荐你使用安柏AT528,但最大电压只有50V。同样日置BT3554最大测量电压也就60V。

一般测试超过60V电压的电池测试仪都很贵,因为是交流1kHz测量法,一般要求开路电压<35mV,载路电流<20mA。

如果说要达到150V以上,建议选购日置BT3563A,最大测量电压300V,阻抗测量量程3 mΩ---3 kΩ;1kHz交流四端子法,测试代表精度: ±0.5% rdg ±10 dgt。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需要150V上限值的电池测试仪,国产可选择的不多。

本想推荐你使用安柏AT528,但最大电压只有50V。同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那么高,多出血是必须的。哈哈哈

的确,说起来高大上,其实我就是每次回收底盘 锂电池组 简单测试用  工科毕业 连二极管都傻傻分不清楚 知道的越少要求的越多 因为不了解内阻仪提高电压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高电压,难道测200V吗,找光伏用的内阻表吧!价格不菲,福禄克的也才能测60V的 ...

差不多吧 临时买了个blink的 150v  不到 300 贵的慢慢研究吧 太贵了 日置的600v的6w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说起来高大上,其实我就是每次回收底盘 锂电池组 简单测试用  工科毕业 连二极管都傻傻分不清楚 知 ...

现在电车电池更换率高吗?什么原因的居多?工厂淘汰还是电车用户自愿更换?

网友:
看钱吃面,手持和台式的高电压的没有便宜的  烂鱼塘找二手性价比高,低电压手持便宜,安柏手持有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车电池更换率高吗?什么原因的居多?工厂淘汰还是电车用户自愿更换? ...

主要是事故车 绝大多数都是底盘外壳碰伤 有的的是导线断路 有的是部分模组报废  你说的淘汰的都是1几年的 容量损耗都很大了 没有什么价值 主要是搞网销的商家用来做电池组

网友:
可以自己改装下,把四个隔直电容拆下来,换成高耐压的,再接个开关切换,先充满电再接内阻表,电压测量部分改改分压电阻,档位切换MOS管也换高耐压的。

我以前试着DIY过,但是失败了,后来就扔下了,也没消火花电路,成本比低压也就多几个高压电容的钱。

当时试验测正负400V 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