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IH110MS刷完BIOS主板点不亮了

楼主(2025-05-11):
一个联想IH110MS板子,只支持6代U,找到了支持7代的BIOS,用CH341编程器刷入,也提示刷成功了。
然后上了7代U,居然点不亮,CPU风扇也不转,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1,看下装回6代行不行
2,确认下的是不是编程器固件,不是编程器固件你用编程器写进去会挂
3,确认下的BIOS是不是这个板子的固件
4,有没有备份原来的BIOS芯片数据,如果有备份,写回去试试看

网友:
盲猜是是写挂了,现在的bios都复杂的很,不能随便编程器刷了

网友B:
CH341A是很多种类的,最常见的是土豪金版,但是那种只能读写5V的,还有另一种1.7版的,那个可以兼容很多芯片电压的,你要查资料,找到对应芯片的电压,再按正确的电压刷写,我上次土豪金夹错了线,把VBIOS芯片都烧了,后面换了另一种CH341A烧录器,我那VBIOS芯片是1.8v的,固态硬盘盒的储存芯片是3.3V的。一定要找对电压。

网友C:
你先试试楼上的说法,如果不成功就给整板放电,包括CR2032也得拆了放电,我之前刷第三方固件的时候也这样,清空CMOS全机放电后一切正常

网友D:
旧BIOS备份了吗?刷回去试试

网友:
乖乖刷回去,不能用还问啥

网友:
退回原BIOS,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E:
要先搞清楚这个文件是不是包含ME的完整内容,如果不包含ME只有BIOS那就不能用CH341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下装回6代行不行
2,确认下的是不是编程器固件,不是编程器固件你用编程器写进去会挂
3,确认下的BIOS ...

装回6代U也没反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试试楼上的说法,如果不成功就给整板放电,包括CR2032也得拆了放电,我之前刷第三方固件的时候也这样, ...

扣过电池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先搞清楚这个文件是不是包含ME的完整内容,如果不包含ME只有BIOS那就不能用CH341刷。 ...

这个ME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1A是很多种类的,最常见的是土豪金版,但是那种只能读写5V的,还有另一种1.7版的,那个可以兼容很多芯 ...

软件识别出WINBOND W25Q64FV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BIOS备份了吗?刷回去试试

以前备份过2次,一次是土豪金下备份的,一次是NeoProgrammer下备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备份过2次,一次是土豪金下备份的,一次是NeoProgrammer下备份的

海鲜市场找人给刷一下吧,再不剂收个破板子拆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备份过2次,一次是土豪金下备份的,一次是NeoProgrammer下备份的

土豪金的电压不对,软件支持的也少,虽然有的能识别,但不知道对不对,真正要那种各种电压可以切换到会好些,而且土豪金有家卖的夹子,还是编程器少个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土豪金的电压不对,软件支持的也少,虽然有的能识别,但不知道对不对,真正要那种各种电压可以切换到会好 ...

看来还是要在NeoProgrammer里刷回去了吧

网友:
那就找人买已经刷好固件的EEP换上去就好了,这样有两个可以互换

网友:
乖乖刷回去

网友:
有的品牌机有“俩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