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ICL7129有1.9999mV满量程挡位吗?

楼主(2025-05-11):
如题,使用7129芯片的万用表毫伏挡有1.9999满量程挡位吗?这个挡位的实际输入阻抗又是多少?

网友A:
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

那7129可以有19.999mV挡位吗?

网友B:
7129支持1v ref,如果要从满刻度200mv改2v只要跳个线改下信号积分周期设定就可以。
但要把满刻度改20mv就难说了,这个我没试过。一方面如果输入支持200mv满刻度说明积分器在100mv输入下仍有较好的线性,基准这边问题不大。但此时输入信号最大20mv,此时的线性度我不了解,需要测试一下,也许需要调调积分电路才行。
输入阻抗一般是10GΩ数量级。此时回到20mv量程的问题,如果基准改100mv性能后满足不了需要,用继续用1v基准,而通过加1级10倍缓冲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29支持1v ref,如果要从满刻度200mv改2v只要跳个线改下信号积分周期设定就可以。
但要把满刻度改20mv就难 ...

谢谢老师等机会弄个7129的表来试一试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你想干嘛,哈哈

楼主:
好奇老芯片测量uV电压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奇老芯片测量uV电压会是什么情况

你不觉得这跟7129芯片没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这跟7129芯片没关系吗

不懂测量原理,但想知道有没有大侠用这芯片实现2mV量程的

网友:
这个得用毫伏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7129可以有19.999mV挡位吗?

我不懂这个,但我知道小信号测量难度很高,表头本身不支持这种量程,即便通过外部放大电路把小信号放大再输入表头实现测量,道理上好像行得通,但是,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1.9999mV这种级别和精度的信号,我猜测对外部电路要求应该不低。

网友A:
你就想想吧。很多六位半的表测量1.9999mV,连后两位都无法保证,你就知道改造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这个,但我知道小信号测量难度很高,表头本身不支持这种量程,即便通过外部放大电路把小信号放大再 ...

放大电路不好搞啊,电路性能影响原始信号的真实性,我现在就是搞这小信号处理的。我想能不能把ICL7129量程减小到20mV,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大师这么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想想吧。很多六位半的表测量1.9999mV,连后两位都无法保证,你就知道改造难度了。 ...

是的,大部分的6位半对这种小信号不能准确测量,很多干脆不能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大部分的6位半对这种小信号不能准确测量,很多干脆不能测量。

你能不能说清楚要测量多低的信号?什么样的源?
你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量程,我想你问的其实是分辨率也就是系统噪声。一个是阻抗。很好,说明你不是外行,知道系统噪声和阻抗的相关性。
对于万用表,是可以处理μV量级的信号的,但有条件。你说的20.000mV对于7129+放大器并不困难,但这个实现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源。6位半处理这种小信号不是什么困难,你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对传感器信号进行调理。我不知道你所谓的不能准确测量指什么,说实话20mV是很大的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不能说清楚要测量多低的信号?什么样的源?
你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量程,我想你问的其实是分辨率也 ...

老师啊您抬举我了~~~您一认真起来我有点慌张,,,,,,我不做传感器,暂时任务对象是生物电,起因:我的目标就是想采集一下μV信号,能区分出1μV,最高测量到2mV,信号频率大概范围0.1-500Hz,照猫画虎地完成了50μV-2mV,凑合勉强马马虎虎交了任务,完成的比较艰辛,但~人家有能标注出0.1μV的分辨率,0.XμV起测,不知道真假,也许是算出来的,不是真测量出来的,反正心里是感叹人家好厉害~~~~~想到7129纯属闲的,因为看到闲鱼上不少的7129方案万用表,就想这东西改下参考电压是不是也能分辨出1μV,但它采样率太低太低没有实际意义啊,老师您别上心这事儿,我没啥理论,有时候担心自己管不住胡说八道影恶心到坛友还毁掉自己形象,这样不太好~SO~您谈技术我不接招儿啊我是属模仿派,还得是有诱惑才会动手的哪种,所以,这里说过的事情不见得真动手去试一试。

网友B:
看起来像ecg,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像ecg,对吗?

嗯嗯~大同小异,就是使用地方不太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大同小异,就是使用地方不太一样而已。

你能给出个源的等效模型吗?生物电信号采集除了信号幅度本身,共模干扰是大问题,还有就是输入保护要求也很严。
生物电信号采集的话bias不是大问题输入失调在后面加个数字调零补偿就好,输入等效阻抗不算高,噪声水平能到0.*μV。如果你的要求特别高那么FE需要用精密对管做差分放大器,如果低点用仪表放大器带宽也够,再低的话用精密运放也可以但单运放cmrr较低。有时候还要考虑加入陷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