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壳子稀烂的FLUKE 36钳表

楼主(2025-05-11):
壳子稀烂,应该是被热风枪吹到变形,不像是电烙铁烫的,没有烫伤痕迹,功能到是还正常,不知道为啥这表电阻档设计只能测200欧的电阻,下面有测试图

测试图

网友A:
壳子烂了没关系,3D打印机就能解决,关键是电路、功能正常不

网友:
壳子怎么复原的

网友:
问题不大,继续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壳子烂了没关系,3D打印机就能解决,关键是电路、功能正常不

建模复杂吗?我同样钳表外壳烂直接丢了。设计用料有问题。

网友:
摸鱼看看有没有同款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模复杂吗?我同样钳表外壳烂直接丢了。设计用料有问题。

人为的外壳烂?

楼主:
这表的壳子塑料很奇怪   很脆   稍用力一点  就会掰下来一小块    韧性不好

网友C:
这表不知啥原因把表外壳烤成那样,表虽说不值钱了,也不能这会,么祸害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不知啥原因把表外壳烤成那样,表虽说不值钱了,也不能这会,么祸害不是。 ...

不是我干的哈哈哈    到手就这鬼样子的

网友:
壳子不重要

网友:
壳子变形不大还能凑合用

网友D:
这配色怎么有点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模复杂吗?我同样钳表外壳烂直接丢了。设计用料有问题。

自己建模得学下,如果有外形扫描方便点。或者找代做3D打印,让商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配色怎么有点怪啊。

现在新的黄色是比这个老的好看

网友:
这表多少钱

楼主:
闲鱼上我看有卖100多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建模得学下,如果有外形扫描方便点。或者找代做3D打印,让商家设计。 ...

谢谢!估计学不会了。

网友:
钳表工厂,工程用的多,万用表也有橡胶套保护

网友:
电阻档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