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台华为WS7290 V2 3000M WIFI6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5-05-11):
好久没扔过垃圾(一直都是领导亲力亲为),今天休息难得代下劳,结果在垃圾桶旁捡个路由器

因近两天下过雨,不敢冒然上电试机,先拆解看看…

先翘顶盖,下面有两颗螺丝

底下标签纸下有两颗螺丝

翘掉底盖

抽出组件

电源

主板背面

散热片

主板

检查电源正常,上电输出正常,组装连网一切正常…

连接速度还挺快的

网友:
都拆开了,顺便清洗一下内部吧

网友:
用料还不错的啊

网友:
竟然菊花都扔,壕无人性啊...

二○二五年五月十一日

网友A:
电源一体的,我还以为外置电源那种路由器的电源坏了才丢的。

网友:
功放芯片看着养眼

网友:
多少年以来都是用的华为猫,华为无线路由器用得不多。

网友:
这个可以有 ……

网友:
这路由器用料不错捡到宝了

网友B:
啥叫边缘路由器?

网友:
看电路用料挺好,电源电路不错。

网友:
电源用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叫边缘路由器?

AI回答:边缘路由器,顾名思义,是位于网络边缘的路由器设备。它主要负责将来自终端设备(如计算机、智能手机、物联网设备等)的数据流量转发到核心网络,同时实现不同网络之间的互连互通。与核心路由器相比,边缘路由器更侧重于处理终端设备的接入和流量转发,是连接终端用户与核心网络的关键桥梁。

网友C:
用料足,做工好啊。楼主捡到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一体的,我还以为外置电源那种路由器的电源坏了才丢的。

电源必须得一体吧?因为这号称是可以免网线连接,通过电力线子、母机组网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足,做工好啊。楼主捡到宝了。

可惜要配合多个子路由器才能发挥它大面积覆盖的作用

网友:
做工很优秀

网友:
这做工没的说

网友:
内置的天线看着好复杂

网友:
华为的路由还行,无线信号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