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用8025T改了三个数字LCD床头钟的一点小看法

楼主(2025-05-11):
三个钟都是4.5V供电,其中有两个钟内部是用稳压模块降到3.0V给时钟电路电路工作,而另一个钟是用稳压模块降到3.3V给时钟电路工作,用4.5V降压工作的好处比较明显,当电池电压下降严重时仍能保持时钟电路的电压稳定在3.0或3.3V工作(比如我其中一个钟的每个电池电压都在1.1V,总电池电压在3.3V的时候,稳压输出端测得3.028V,而当我换上三节新电池总电压在4.7V时,稳压端依旧测得3.029V),而8025T工作电压是2.2V至5.5V之间,利用这个稳压输出端的3.0V或3.3V给8025T供电也将是非常好的选择,注意千万不要把8025T的供电接在时钟里2节串联的电池上而获得3V的电压,因为随着电池的电压的降低会影响走时精度。
另外,关于要不要在8025T串联电容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尽管我这三个钟用8025T的3脚串不串电容及接晶振的哪个脚都能正常走时,而且串不串电容对8025T的消耗电流都没有影响,但有一个钟不串电容接在其中一个晶振脚上时,8025T仅连接了负极并且正极还没连上时居然还能走时,说明是从3脚给了电压进8025T内部,也就是说不接电容时可能会对8025T的正常工作可能会产生影响,所以强烈建议3脚输出端串接一个电容(我个人加的电容是22PF)再接到晶振的脚上以作为电路隔离,这样会避免许多奇怪的故障。
还有,8025T的3脚加电容输出时,有两个钟(稳压后3.0V,晶振接了两只谐振电容)接晶振不同脚时8025T的电流消耗是不同的,其中一个脚为2.67微安,另一只脚为1.89微安,我是接的耗电小电的那只脚,而另一只钟(稳压后3.3V,晶振只接了一只谐振电容)则无论接晶振哪只脚均为2.7微安,于是我接的是连着谐振电容的那只晶振脚。另外我不仅取掉了晶振,还把与晶振相连的谐振电容都取掉了。

补充内容 (2025-5-17 13:09):
图已经补在后面的帖子里了。

网友A:
这东西也不是很准,我这两个月左右慢了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也不是很准,我这两个月左右慢了两分钟

我改了三个钟,用的非拆机的8025T,过些天看下能走得准不。。。

网友:
谢谢分享,这几天正准备改呢,参考一下

网友:
参考一下,试试!

网友:
准确性一般般

网友B:
8025看运气,有的准,有点不准

网友:
改的有成就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也不是很准,我这两个月左右慢了两分钟

要用带T的

网友:
我改了35天了,对时差1-2S的样子,比较满意了。我的工作电流5ua.

网友:
以前的电子表好像误差比较大改了一个,精度有大幅度提升,8025T用的转接板

网友:
坛子里面,8025又开始升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25看运气,有的准,有点不准

据说PCF8563T的更准,有空试试

网友:
有时间也买几个改改电子钟,老是慢

网友C:
我的1.5V供电不知道咋整

网友:
谢谢分享~我下次也按照你的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5V供电不知道咋整

8025有1.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