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开关的充电数据线3条线

楼主(2025-05-11):
如图,老款安卓口,有3条线,过开关一条,另外两条直接连A口出来的正负极,那这个过开关的线是起什么作用?一开始以为开关坏了,插上直接充电,开关不管用,拆开后发现是这样的,这是什么原理?有大神知道吗?如果让开关管用该怎么弄?

网友A:
你确定一下接开关的那条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一下接开关的那条线是干什么用的

我也不知道,网上买的,说是带开关的充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一下接开关的那条线是干什么用的

刚才试了一下,开关的那条浅绿线不知道干啥的,把原先与负极焊一起的灰色的线弄开,焊开关这边就行了。原设计正极直接焊一起了,和灰线直接焊一起在开关的一段,,第三条浅绿色的线焊开关这边了,这样开关充电根本就不起作用,难道是设计缺陷?不应该的,还是说绿色的线是什么设备上的信号线,按下开关才充电?

楼主:
不知道原先为啥那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