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个人diy注塑,怎么做比较合理?

楼主(2025-05-11):
ASA塑料颗粒可以买到,但是怎么用这些颗粒造一个外壳呢?

外表可以不美观,自行diy塑料外壳,怎么做比较好呢?

网友:
模具和挤压机

网友A:
可以考虑3D打印

网友B:
这东西加工既需要加热又需要压力还需要模具,即使自己弄出来一台类似“平板硫化机”的设备也避不开模具,而模具加工的话除非自己有机加能力否则也不便宜的,我感觉3D打印机才是各种壳体DIY的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3D打印

3D打印支持ASA材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加工既需要加热又需要压力还需要模具,即使自己弄出来一台类似“平板硫化机”的设备也避不开模具,而 ...

3D打印外壳耐候么?会不会被太阳晒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打印外壳耐候么?会不会被太阳晒坏?

我没弄过所以说不清这些。我谈的只是加工实现的可行性想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3D打印支持ASA材料么?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搜了一下
https://www.raise3d.cn/filaments/asa/

网友:
如果使用频率低的话,真心不推荐,投入比较大。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亲戚是加工金银首饰的,见过他用现成的石膏模具加工戒指,就是把一团金子或者银子,放在模具注料口上,用喷火枪烧融化,同时也加热了模具,金银融化后用油泥(不知道对不对)按压,融化的金属就全部进入模具内了,砸开模具,戒指就成型了,扔抛光机里转一会儿就变得亮闪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搜了一下
https://www.raise3d.cn/filaments/asa/

你买打印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度,亲戚是加工金银首饰的,见过他用现成的石膏模具加工戒指,就是把一团金子或者银子,放在模具 ...

油泥熔化么?

网友D:
自行DIY外壳还是亚克力比较简单 ,木板做个磨具 ,把亚克力板烤软  ,模具扣在亚克力板上 底板通入适量压缩空气。

网友:
这个好像论坛里曾经有过帖子哦
找到了,下面是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6%B3%A8%E5%A1%91

网友:
抱歉看错,还以为是人体DIY注胶呢,路过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行DIY外壳还是亚克力比较简单 ,木板做个磨具 ,把亚克力板烤软  ,模具扣在亚克力板上 底板通入适量压缩 ...

亚克力不耐晒,而且缝隙密封不好做?

网友:
有耐晒的3D打印材料,何必

网友E:
个人注塑,注塑的要求个人很难达到,如上说的,不如3D打印,

外壳除了亚克力,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材料,一般是塑料的板材,自己切割,以及弯折等,网络都有,更加方便随意,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注塑,注塑的要求个人很难达到,如上说的,不如3D打印,

外壳除了亚克力,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材料,一般 ...

可以加工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