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美的电磁炉换上一个发烧级插座

楼主(2025-05-11):
美的电磁炉的两脚插头,这设计有点鸡肋,胶又软,煮食过程经常接触不良,普通5孔插座根本吃不消。

翻箱倒柜找出一个以前买的美标,英国产的,125V15A,给换上去。

插上去够紧

美的电磁炉这根原装电源线,煮食过程会发热,再节约成本,也不能省这根电源线啊。

功率这么大,两脚插头完全反人性,为何不设计成三脚的呢?

网友A:
说明接触不良或者纤芯太细了

网友B:
家用电磁炉好像都是两插的,没见过三插

网友C:
电磁炉都是两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家用电磁炉好像都是两插的,没见过三插

家用全是塑料外壳,没有外露金属件,没必要用三脚插

网友E:
这个110V的插座是不是可以旋转锁紧,我之前有一个插排,但是插排的外壳螺丝是任天堂的那种套筒式的,之前没这个工具拆不开,插排丢弃了

网友:
电源线可以省钱

网友:
美标的这个可插三脚可插两脚,中标的这个只可插三脚不能插两脚。

网友:
不错,老货质量好

网友:
电源线是不能省的 必须换好一点线

网友:
看来老小本子的插座插排插头都自愧不如

网友:
VIP专用插座

网友:
125V15A的标准有点低,250V16A国产的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接触不良或者纤芯太细了

铝线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电磁炉好像都是两插的,没见过三插

电源线与电吹风同款,比电吹风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磁炉都是两脚的

两脚电源线手头没有,将就用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全是塑料外壳,没有外露金属件,没必要用三脚插

新电器电源线几乎都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110V的插座是不是可以旋转锁紧,我之前有一个插排,但是插排的外壳螺丝是任天堂的那种套筒式的,之前没 ...

不能旋转锁紧,原买它为了练接电源静化器,现在音响不玩了。

楼主:
自已换线还要做端子,肯定不如原装端子结实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