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最近很火的可调电源,疑是返修货

楼主(2025-05-11):
前几天65到手的白色30v5a款,今天周末回家拆开看看,发现里面电路板有几处维修痕迹,后面还有焊接的电阻,对比其他坛友的拆机图
各位18cm们说说要不要换货或者退货?

网友A:
就怕店家来个,拆机无保修,无售后。不过可以联系店家试试,能调换一个更好,咱们爱好者使用频率不高,全新的用着才舒服

网友B:
不一定是返修货,也有可能参数优化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返修货,也有可能参数优化补焊

批量生产的东西卖家会费神优化补焊?

网友:
价格便宜的一般都有猫腻

网友C:
没有正面图?

网友:
那就换掉,不然用着心里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正面图?

正面没拍,很别人的一样的

网友:
能换就换一台,要不心里不爽

网友:
我用明伟350-24改的可调电源,没有全桥整流,0-50V够用了。

楼主:
PDD下单了一个60v3a的美创双路可调,98.77元是否值得?不知道这个做工会不会比305那个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PDD下单了一个60v3a的美创双路可调,98.77元是否值得?不知道这个做工会不会比305那个强, ...

光看外贸还是不错的

网友:
能换就换,不然用着心里不舒服

网友:
拆机不包换,商家就是扯淡,举报他;光看外观,看不出优劣,只有拆开才知道内在的本质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PDD下单了一个60v3a的美创双路可调,98.77元是否值得?不知道这个做工会不会比305那个强, ...

设计和用料不一样的话价格差别很大的。
感觉3A稍微小了点。

网友:
pdd估计能换,实在不行找官方客服

网友:
没有疑问,就是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店家来个,拆机无保修,无售后。不过可以联系店家试试,能调换一个更好,咱们爱好者使用频率不高,全新 ...

咱们爱好者使用频率不高,
收藏的精品。